[其他] 拆修充电桩

楼主(2024-04-27):
8年老桩 功率只有3kw

010本地的厂商
8年间坏过3次
1次主板 2此刷卡板
前几天打雷 刷卡板又坏了
打400 厂家说 桩太老了 不维护了
好在还有几个备件
需要我自己换
135一个 好说歹说最后买一送一 给了两个
螺丝锈死了 只能先喷wd40

拆开 换板 复活 一气呵成

这个板子淘宝7元包邮

怎么才能把原来板子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呢?

网友A:
一而再再而三的损坏是不是说明有啥设计缺陷?

网友:
这种慢充桩没有维修价值,里面就是刷卡后继电器吸合,至于与汽车握手就一个PWM信号就行了

网友B:
这功率,还比不过现在的家用桩

网友C:
就是一个能收费的拖线板。不修也罢。关键是厂家不给技术支持,那就是破铜烂铁一箱。以前也搞过交流充电桩,没屌用(当时给补贴,价格比家里用电便宜一点点还行,现在算工业用电,更贵)

网友:
老是损坏是不是真的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而再再而三的损坏是不是说明有啥设计缺陷?

坏的基本都是出现在雷阵雨后
在户外的东西最怕雷电
随便来点感应 就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还比不过现在的家用桩

是的
现在都是7kw了
我们是第一批小白鼠,当时都是这个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能收费的拖线板。不修也罢。关键是厂家不给技术支持,那就是破铜烂铁一箱。以前也搞过交流充电桩, ...

普普通通老百姓
能省则省
厂家也是一个劲劝我换个新的桩子

135买两个 一个维修 一个备用,争取再坚持两年

网友D:
还不如135买新的7kw板子

网友E:
八年了,再坚持两年也可以了,只是维修费点事。也挺怪,这东西不防雷。

网友:
随车充好像也有2.5KW,还比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135买新的7kw板子

直接从家里电表接出来的
7kw 车不支持
电表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年了,再坚持两年也可以了,只是维修费点事。也挺怪,这东西不防雷。

是的
这个模块淘宝卖5块,不知道是否通用,是否要写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模块淘宝卖5块,不知道是否通用,是否要写程序

那个蓝颜色的只是nfc读卡模块。。
如果确定是这个坏了,换新的也不影响以前的卡,因为那个识别是绿颜色主板控制的。。。

如果真的处理完全可以换主板,反正已经有漏电保护了,也不用电量统计。。。基本款主板不贵的,来电自动开充,考虑峰谷电,离线定时又是要考虑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蓝颜色的只是nfc读卡模块。。
如果确定是这个坏了,换新的也不影响以前的卡,因为那个识别是绿颜色主 ...

老车续航短,所以着急用
淘宝买了 要好几天才到
只能巨资买了厂家(同城)的两个模块

刚才查了一下 大概率可以用这5块的平替,亏大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G:
用这个壳子,直接换个其他的大功率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壳子,直接换个其他的大功率枪

我这个是直接从电表接出来的
电表没那么大功率
而且8年前 100多续航的老车 也不支持7kw

网友:
4楼说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