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3.3V稳定工作的U盘

楼主(2024-04-27):
起因是hp三代i5的老笔记本,ExpressCard扩展出的NVME不能直接引导,正好扩展的电路板上还有usb2.0接口,不过供电电压只有3.3V;
试了几个U盘,目前用的是aigo U268,主控: FirstChip FC212W;
闪存识别码: 983A95937AD7 - KIOXIA(铠侠)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重新半容量量产过了,跑圈的速度也不到20M;
然后只建一个esp分区,挂载到/boot,arch自带的system-boot可以启动NVME上的系统了;
问题是内核也要放到U盘里,速度有限,多了大概10秒等待加载内核的时间;

所以有2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大佬:
1、2.0的U盘最快能有多快?有个硬盘盒在2.0接口上能到35M左右,U盘能到这个速度么?
2、3.3V供电还要稳定工作的,大佬们有经验么?手上几个型号的U盘,有的干脆没反应,电流不到1ma,有的十几个ma有盘符但是点不开,目前用的这个aigo U268可以在3.3v下量产跑圈;

网友A:
只有diy的才可以实现这个效果,而且只能专用,可以把插头拆了直接焊线连接。思路是多ce闪存,有利于速度,主控一般集成有ldo或者dcdc提供3.3伏,直接把3.3接到这里,另加电阻拉到5伏输入端,不然主控检测不到电压不会启动。前提条件是vccq和vcore都是由3.3二次降压而来,符合要求的主控可能要仔细找

网友B:
为什么非要3v3的u盘?找个母头,先接d-,d-,gnd,3v3不接,主板上找贴片电容量出5v飞线到母座,测试下正常工作否。

网友C:
为何要这样搞  直接修改bios更好  支持uefi启动的  基本都可以改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diy的才可以实现这个效果,而且只能专用,可以把插头拆了直接焊线连接。思路是多ce闪存,有利于速度, ...

DIY的时间精力设备成本都没有,只是现在有点的成本下小实验一下,焊了个2.0的黑胶U盘上去,可以启动,就是速度慢启动时间增长,

电路板是淘宝现成的

电路板是淘宝现成的

U盘芯不能再大了

U盘芯不能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3v3的u盘?找个母头,先接d-,d-,gnd,3v3不接,主板上找贴片电容量出5v飞线到母座,测试下正常工 ...

ExpressCard插槽没有5v的供电,飞线要拆C壳,有些懒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这样搞  直接修改bios更好  支持uefi启动的  基本都可以改bios

古老的二代三代intel,HP本主板上没有m.2插槽,从ExpressCard转接出来的,开机F9也没有扩展出来的nvme,需要先从sata口或者U口引导个bootloder,

网友:
直接装个sata盘的固态启动不行么?不能连sata口也没有吧?

楼主:
找了些U盘测试,如下,新的想法是找个3.0的黑胶封装的,试试速度;
都是在3.3v下的状态,没有详细测稳定性;
回楼上,sata口没问题,win11和arch装到一块sata盘上没毛病;瞎折腾折腾,没太多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古老的二代三代intel,HP本主板上没有m.2插槽,从ExpressCard转接出来的,开机F9也没有扩展出来的nvme, ...

你都没刷nvme模块  怎么会有呢   你要刷了才会有   这个直连的  所以还是pcie通道  刷了就会在bios识别硬盘  可以引导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没刷nvme模块  怎么会有呢   你要刷了才会有   这个直连的  所以还是pcie通道  刷了就会在bios识别硬 ...

hp给的bios升级程序,解压后至少有两个固件,和一大堆看上去挺重要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的文件;
uefitool打开可能的那个固件后找不到CSMCORE这个模块;
虽然还有个好几年前土豪金编程器,但实际一直当个ttl线用;
就是放弃了刷固件的路子;
昨天吧U盘换成了aigo u310pro,读取能到35M,开机时加载内核的速度,短了1/3,虽然写入拉胯,凑合用了;

网友:
以安国AU6981此为例,USB插口+5V电源改成+3.3V电源,直接与主控+3.3V引脚相连。取消5V转3.3V的DC-DC转换电源,改成3.3V转5V的DC-DC电源。1.8V电源由3.3V电压转换。

楼主:
上班摸鱼时发现这两个3.0的盘,2.95V电压下,2.0模式读写正常,电流、速度和5V电压没啥差别,不过这两个盘都是好几年前的了,速度不咋地;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DATA ADATA UFD)
  USB设备ID: VID = 125F PID = 317A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6-B1 - F/W 1.23.0D.00
闪存识别码: 45DE949376D7 - WDC(西部数据) SDTNRGBMB-016G - 2CE/单通道 [MLC-16K Toggle-DDR] -> 总容量 = 16GB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已经测试出一个可用的结果,
用现成U盘比较DIY、刷BIOS成本和风险复杂度都更好接受;
还有就是U盘是办公室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