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己diy超级电容汽车应急启动

楼主(2024-04-27):
自己打算备一个应急启动电容,不知道怎么选型,要求是强启动,最低要求16V,多少F电容才可以,有组装好的16V58F成品电容,不知道够不够启动2.0左右的汽车?

网友A:
3000f弄六个肯定没问题

楼主:
有卖家说120法拉可以单独启动,不知道对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f弄六个肯定没问题

不想搞太贵了,毕竟只是备用应急。再说了,真的坏了肯定换电池用

网友:
我的是16V60F的并联在电瓶上辅助启动,感觉还行,但想单独启动还是用那种单颗3000F的串联吧。

网友:
现在电容贵,采用3000F的五串就行了

网友:
我原先也想搞,但是电瓶没电的机率实在太低了,我连搭火线都没丢车上。拿这钱还不如玩移动电源,可调输出,即使没电了也能给电瓶充电,平时也能给数码产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卖家说120法拉可以单独启动,不知道对不低

超过100F应该可以了。

网友:
2楼评论没毛病,不考虑体积越大越好

网友B:
亲试60法,可以单独启动1.4T。(气温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试60法,可以单独启动1.4T。(气温18℃)

谢谢有用的反馈,60F好像有200-300A,启动汽车一般也就150-250A,我买了60F的,应该够了,不像体积太大

网友C:
看电容品质,还有内阻,内阻越低越好,我最近也打算重新做一个启动电源备用,之前的那个可以脱离电瓶启动1.5的车子,现在也在研究电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容品质,还有内阻,内阻越低越好,我最近也打算重新做一个启动电源备用,之前的那个可以脱离电瓶启动1. ...

我的想法就是体积小点,放着备用,保证电池完全坏了也可以单独启动的电容就行。预算小点,都备用的东西,然后就是绝对不碰启动宝,那种电池一年不到就怀孕,被恶习过了,备用就是要稳定不坏,不能买一个等要用的时候发现鼓包了,那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