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MLC配大马也掉速???

楼主(2024-04-27):
书接上回闲鱼捡垃圾之PLEXTOR PX-128M6G-2242,成功救活大马主控复制24G,主控发热就出现波浪,MLC配大马也掉速???还得搬板2246EN???

2024/4/29 9点:低格后,持续写入速度似乎正常了

2024/4/29 10点:真正破案了,是垃圾固态源盘的问题

网友A:
我前些天发现开成PSLC模式的59XT2主控的盘过热了都一样会掉速,很多主控过热就掉速估计是自身的一种保护机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天发现开成PSLC模式的59XT2主控的盘过热了都一样会掉速,很多主控过热就掉速估计是自身的一种保护机 ...

2246en、xt配mlc都是一条直线

网友B:
救活的,,本来就不行了还要他继续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救活的,,本来就不行了还要他继续干活!!

写入并不多,正片mlc体质没那么不堪

网友:
石墨导热片试试

网友:
9ddk应该性能不错的

网友C:
安全擦除一次后,重新全盘读写几次吧。
闲置太久了。

网友:
颗粒性能下降了。。。

网友:
马牌主控也就那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擦除一次后,重新全盘读写几次吧。
闲置太久了。

低格后,持续写入速度似乎正常了

网友:
拆的什么盘啊,不是东芝原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