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的锂电池都如何安全保存的

楼主(2024-04-27):
我手里收集的各种18650  磷酸铁锂,聚合物等等,都放在家里的小盒子里堆在一起,倒是不会短路啥的,就怕突然拿一个爆炸导致出现事故,不知道大伙都怎么保存电池的,我在想弄个铁箱子专门装电池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我是把所有锂电池电压按3.7v半电保存。18650 21700 聚合物电池,放在收纳盒里,再放到一个铁皮工具箱内。

每个月测测电压降了没,降低的都是自放电大的,优先安排使用。其余的继续存储。

可以 看看我的主题,有问过类似的。

半电存放,厂家的发货状态也是如此。满电亏电都伤电池。

也是撸电池多了,才找的储存电池方法。

网友:
只要不短路应该不会爆炸,不建议用铁箱子小心短路

网友:
找个铁柜子,分成几个铁盒子装

网友:
快递盒子,元器件的扁盒子,还有我媳妇的面膜盒子

网友:
感觉陶土罐子保存更合适。

网友:
充电时注意:不要起火。存放一般不会起火,但要注意短路,比如铁箱,等导体。电量在半电多一点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