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厂得东西和大厂比还是要差点的,一个刹车盘都没利用上。

楼主(2024-04-27):
先来看看大厂的产品。
刹车盘和刹车片配合得非常好。

再来看看我的长安跨越小货车,把刹车片设计宽4mm难道就那么难吗?
刹车片大点,摩擦力也会相应得增加,这是好事啊。

网友A:
我的十年陈小明也没有磨到边,余的是不多,但就是没到边,怀疑是不是让我知道刹车盘磨了多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十年陈小明也没有磨到边,余的是不多,但就是没到边,怀疑是不是让我知道刹车盘磨了多少用的。 ...

有1-2mm我感觉正常,4-5mm就属于设计缺陷了

网友:
小厂生产的还是不正规。

网友B:
这个还是看刹车力度吧,是否符合国标。车厂肯定是符合国标的前提下,能省则省的,多4毫米,刹车片分泵都要做更大,成本就高了,商人还是利润为导向

网友:
还是用脚刹省心

网友:
这个与盘也有关系,车辆行驶几万公里后,好车差车就看这里,好车盘很光洁,且不发热。差车可能连轴承都要更换了。否则磨盘导致发热和盘面不平整,修理店叫你花钱光盘。光盘后仍然如此,因为轴承松动了。

网友:
这个4~5mm没有摩擦到是不太可能的。。。等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
小厂这种问题不会有的。
只会,刹车震动,刹车踏板抖,分泵不回位,拖刹。

当然这种水泥色的刹车片,特别伤刹车盘吧。。。还是买大厂的吧。。。

网友:
当然有区别

网友:
跟刹车片干上了啊

网友:
4-5mm没摩擦到,说明盘大了,不过散热好

网友:
国产柴油小货车很拉垮,3年后毛病不断,也许汽油版的好一些

网友:
凡是设计安全方面的元器件,必须正规正统

网友:
没见过磨到边的刹车盘

网友:
公差和质量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看刹车力度吧,是否符合国标。车厂肯定是符合国标的前提下,能省则省的,多4毫米,刹车片分泵都要 ...

怎么省钱怎么来呗

网友:
价钱不一样做工也不一样

网友:
这个还是要好点的,至少质量能保证。

网友:
该换就换吧,

网友:
无底线的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