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没断电在手里来回翻转有事吗?

楼主(2024-04-27):
机械硬盘没断电在手里来回翻转有事吗?或者断电后电机没有完全停,放在手里来回翻转有事吗

网友:
看运气 ,如果磁头没卡盘问题不大

网友:
只要不是剧烈震动,大概率没啥事。,。。。。

网友:
大概率有事,后期报错敲盘都有可能

网友:
只要不是在读写盘就没事,否则就看运气了

曾经在跑系统的盘被我直接拔出来了,毛事没有

网友:
陀螺效应,还是尽量少动

网友:
是否出问题涉及因素众多,但你的行为无疑是在无限提高出问题的概率

网友:
尽量不要这么做,大概率会出问题。

网友:
最好别干这事,机械盘最怕的就是运转的时候震动、位置变化,磁头撞盘了就有的好玩了。

网友A:
读写过程中来回翻转看固件策略,加速度异常时,磁头会快速退出盘片,但也有大概率的撞头废磁头的风险。
非读写状态看运气(非特殊应用的盘,一般几秒到十几秒不等,磁头会回到盘片外的停泊区,这时候没问题)

网友:
如果没发生,建议不要这么干;如果已经发生了,硬盘测试软件跑了下,没事就是没事,有事就是有事,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写过程中来回翻转看固件策略,加速度异常时,磁头会快速退出盘片,但也有大概率的撞头废磁头的风险。
非 ...

异常加速度时磁头退出盘片的技术,我记得是IBM的thinkpad笔记本上的Active Protection System(APS)技术,有专门的软件实现。

网友:
缓慢转动应该没问题,剧烈转动就看运气了。

网友:
轻微搬动可以的

网友:
尽量不要这么做

网友:
来回翻转?当玩意儿?不读写的话应该好点,否则概率大。为啥要来回翻转

网友:
水平移动问题不大,翻转。。。。。。 出问题的几率大一些吧

网友:
有点影响,尽量不要动

网友:
尽量不要动

网友:
按照厂家说法,加速度不要超过一个值是没问题的,但是尽量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