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第一次见没有短接孔的固态板子

楼主(2024-04-27):
2246 主控,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短接

网友:
版号1314 居然还带缓存

网友:
没有短接孔就是用边上电阻做跳线的

网友:
这个板子够古老的

网友:
现在这个便宜了

网友:
左边那排空焊点有一对肯定是ROM

网友:
背面的图呢,可能背面有标识

网友A:
很巧啊,这板子我玩过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巧啊,这板子我玩过

如图所示:

大佬,搬电阻啊,技术活

网友:
焊根跳线上去做ROM开关,要不就是把主控拆下来,测量H6引脚,对应的就是ROM开关

网友:
这都能搞定,论坛大神多,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
背面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