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220v 16A的继电器能长期承受3KW功率的电器吗?

楼主(2024-04-27):
家里的电热水器的定时功能有毛病,所以想用一个智能插座去定时开关热水器。
实测热水器加热的时候功率是恒定的3KW,智能插座里面是一个220v 16A的继电器,如图所示。

请问这个继电器能长期承受3KW功率的电器吗? 另外开、关过程中会不会有电火花打火等安全隐患?

网友:
没有虚标的话是可以,热水器也不是全天候最大功率运行,先用,坏了再说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要看电流标注的是max还是额定!

网友:
放心点就加个卡片的接触器,这样有问题下次就换接触器就行了。不过电路就复杂点了。

网友:
去拆个新能源充电桩上的继电器来

网友:
能用,寿命不长,加个大电流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安全点

网友:
机械继电器、高压、大功率场景,这种情况谁都没法担保能用多久,有的继电器比较耐用,有的则比较容易坏。首选进口品牌继电器吧。
电热水器理应是阻性负载,楼主可以把继电器改成大功率双向可控硅,这样就不存在机械触点了,做好散热后使用寿命是很长久的。N年前还没买电磁炉的时候,俺就是用大功率电炉配上DIY的可控硅调压器,拿来打火锅,反正可控硅一直没坏过。

网友A:
买大功率智能插座

比如空调用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功率智能插座

比如空调用的插座

这个就是空调用的16A智能插座

网友:
标称功率都是留有余量,不超过标称功率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网友:
绝逼虚标,2A都不错领了

网友:
还是改可控硅控制耐用,
我的二个小鸭电热水龙头,
也是 3000 瓦功率的,
都加了可控硅控制盒,
安全省电耐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0506-1-1.html

网友:
如果死合格产品没毛病。之前我卫生间热水器就用220V10A2500W正泰带开关排插,热水器功率就是2500W的,一直用了好多年,都没事。

网友:
余量应该没那么大,但是可以用

网友:
不虚标就可以,额定4000W的标定,3000W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