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们帮找一下沃拓莱制冰机电路板问题

楼主(2024-04-27):
前两天店里的制冰机,在待机的情况下,制冷系统的电磁阀突然失控,发出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正常是在退冰的时候只发出一声“哒”,电磁阀打开的声音)。发出这个连续的“哒哒”声,应该是电磁阀在反复的打开关闭

就是红圈的电磁阀。开始怀疑是电磁阀的问题,用万用表测了线圈没有问题,然后不放心又单独接通电源测试,是正常的。然后就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店里急着用冰,当天在网上找了一块原装的主板发顺丰,隔天就到了立马更换好。更换后制冰机正常使用了。

以下是主板的细节图片,麻烦大佬们帮分析一下电路图(找网上卖家要电路图,说没有,只发了一张接线图),找到有问题的元件。辛苦大佬们!

辛苦大佬们啦!

网友A:
把电解电容查一下,看看容量有没有明显降低。

网友B:
检查继电器 和那个显示排线边上的7805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其他没得啥玩的

网友C:
好歹测几个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继电器 和那个显示排线边上的7805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其他没得啥玩的 ...

继电器是控制压缩机的,7805刚刚测试了,7805没有问题。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测几个电压看看。

电路板涂有三防漆,还没有清洗,就是想试试能不能直接找到故障点,懒得整板清洗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解电容查一下,看看容量有没有明显降低。

今晚才发现我的万用表没有电容档!

网友:
哈哈,应该是个开关电源。做工还不错

网友D:
找找电磁阀的接线位,顺着位置反向找或许能找到。
电磁阀开关无非电压控制,量到什么位置反复输出,可能就是故障点。
我这有其他品牌的电路图,供您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涂有三防漆,还没有清洗,就是想试试能不能直接找到故障点,懒得整板清洗三防漆 ...

看好位置扎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找电磁阀的接线位,顺着位置反向找或许能找到。
电磁阀开关无非电压控制,量到什么位置反复输出,可能就 ...

谢谢指导和提供电路图,有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好位置扎针就好

感谢提供方法。有空按楼上提供的电路图和方法,试试看。

网友F:
看看几个大电解电容是不是引脚烂了,电压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几个大电解电容是不是引脚烂了,电压下降了。

好的,谢谢指导。买了测电容的万用表,等到了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测一下输出电压看看电压稳定不

网友:
看看继电器的控制信号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查。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
再一个,要分析一下这个电池阀什么情况下会动作,那些信号会触发这个动作,看看这些信号有没有异常。

网友:
水泵没事换板吧,水泵与电磁阀是同一控制方式光耦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