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哪个大佬知道这个金士顿kc600 2t的真假吗?还有这是什么主控,咋样短接?

楼主(2024-04-27):
哪个大佬知道这个金士顿kc600 2t的真假吗?还有这是什么主控,咋样短接?我这样短接对吗?

网友:
这是山寨的,金士顿用的闪存都是打Kingston的标。这个主控型号还多此一举抹掉,PCB电路板上都有RTS5735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了!

网友:
假的,的确是假的。主控不行,闪存更堪忧

网友:
找假士顿举报商家售假,要求假一赔三,这样就有四块山寨盘了

楼主:
谢谢大家,咋短接?

网友:
psid那么宽,最低劣的制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咋短接?

短接应该是JP1吧,用小螃蟹的主控,不单是假盘还会是扩容的哦。
赶紧退货吧,搞它还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
这金士顿一眼假,话说回来真货也不咋地

网友:
根据经验外加看板子上的标注,主控应该是RTS5732DLQ,这个贴纸也是真的假,字体都完全不对,甚至都懒得撕一个真的标签放机器里面扫描一下,另外我怀疑这玩意是扩容的,跟扩容U盘一样,虚假容量,这个颗粒非原厂标识,看不出来真实容量

网友:
芯片都是假的

网友:
一眼假,目测螃蟹主控的扩容假货

网友:
假的,你找个真的看下标签和螺丝就知道了。我卖金士顿的。这个百分百假的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128G

网友:
假得不能再假

网友:
实在是太假了,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