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的主板,可以跨越好几代CPU吗?

楼主(2024-04-27):
很少用到AMD的cpu,听说amd的主板可以跨越好几代升级CPU,如果这样,升级成本就降低很多了

网友A:
像汽车一样,二十年前的车,同今天的车,不同代,但一样还是走那条路。

不会因为是新能源车,就行走新的新能源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汽车一样,二十年前的车,同今天的车,不同代,但一样还是走那条路。

不会因为是新能源车,就行 ...

这样就可以买块质量好的主板,长期使用了?

网友:
可以,不过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用
比如AM5接口承诺支持到2025年,也就是明年。
生命期末期的新品很有收割韭菜的感觉,参考5700x3d

网友:
AMD的AM4接口横跨 7代apu、zen cpu/apu、zen+ cpu/apu、zen2 cpu/apu、zen3 cpu/apu 五代,2017年问世直到现今2024依然有AM4接口cpu新品推出,在整个CPU历史上恐怕也就只有INTEL LGA775可以与其媲美,与LGA各代cpu存在个别引脚定义有所改变而导致不同时期LGA775主板只能支持对应的一部分CPU,除了个别妖板级别外很少能通吃所有LGA775型号的CPU,而因为AM4接口率先实现了SOC化(当然更早的AM1接口才是SOC的先驱),这五代CPU接口定义也没有啥不同,理论上只要BIOS支持任意AM4主板就能使用所有AM4接口的CPU。

网友:
这个看架构吧,跟产品线有关。同一架构应该能支持个几代CPU啥的

网友:
e3还在用,不过集显有点力不从心了,最主要是看4k有点卡

网友:
AM4 确实不错,am5就时间短了点

网友: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差一两代的u,没升级必要,代数多的cpu提升明显,但主板太老也会有些地方产生瓶颈。
所以cpu差的代数多了,还是连主板一起升级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