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AB胶真的能达到焊接强度吗?

楼主(2024-04-27):
家里有焊机,但一直用不好,薄壁件一焊就是洞,看抖音有推荐AB 胶,听说能达到焊接强度,有用过的吗?

网友:
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

网友A:
应该用免钉胶或者铸工胶吧?

网友:
如果真能那大把焊工不就都失业了吗,如果你随便都能焊好一下不一个洞,那大把焊工也得失业了

网友:
哥俩好好像不太行,硬的导致太脆了,铸工胶应该稍好点,至少还有一定的形变能力,不过你说拿来粘下应个急差不多,真用这玩意代替焊接长期用,我是不敢。
薄件如果接触的部位都是亲锡的金属并且加热不会影响附属的塑料件的话,防风火机(喷枪)加焊锡焊接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免钉胶或者铸工胶吧?

铸工胶好像就是AB胶

网友:
如果真能那大把焊工不就都失业了

网友:
可以用冷焊机啊

网友:
那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焊接强度。以普通422焊条来说熔敷金属抗拉强度不低于420兆帕,或者说每平方毫米42公斤抗拉强度。什么胶能达到。

网友:
薄壁件要用点焊、氩弧焊、冷焊或激光焊;又或用铆钉、螺钉固定。

网友:
练练电焊吧,初学不要练连弧焊,学点焊,点焊会了才能学好连弧焊。学好了很过瘾,做点啥都方便,男人必备神技能

网友:
见过胶水粘的飞机大炮航空母舰?还是坦克火车大钢轨?
本来想说自行车的,一想貌似高端碳纤维自行车就是胶粘的。
如果现在胶水那么厉害,消失的不只是焊工,相对应的紧固件应该都淘汰才对,比如铆钉,螺栓螺母,各种卡扣挂钩。
信抖音,还不如信春哥

网友:
胶水可以但是价格没办法接受  高端车全铝车身换件就是用胶水粘周边打铆钉固定

网友:
我看淘宝卖铸工胶的视频,一直想买点试用一下,看了网友的评论心凉了

网友:
强度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问题是其它特性,比如温度、氧化....

网友:
能焊的就不要用胶,胶时间长了就会有问题

网友:
胶会老化,不耐热

网友:
胶只能在不关键的点用, 天花板你最用胶固定,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用了你自己的都不放心!

网友:
经常用A,B胶,别听他们忽悠,粘铁根本不好用,粘接非金属还脆,粘不受力的摆件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