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解小米电子驱蚊器的耗材

楼主(2024-04-27):
今天收拾家里的时候翻出来去年买的小米电子驱蚊器,去年用了一个夏天,效果还行

一个夏天过去了,APP上显示驱蚊片寿命0%,需要更换
去平台上看了一下价格真不便宜
当时买这个驱蚊器100元三个,单独购买驱蚊片要29,坑的很

研究了一下这个耗材,他是如何识别寿命的,驱蚊片的侧面有一个类似于纽扣电池的东西
扣下来一看,发现是一节1.5V的纽扣电池,测量一下发现没电了

他的原理是每次驱蚊器开始工作的时候,内部电路打开给这个电池放电,
每次工作读取电池电压,换算成寿命。正好手头有不少纽扣电池,尺寸一样,
换上去一试 果然可以用

这是换下来的电池,就是负极有凸起,和平时的不太一样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拿出电蚊香液,用针筒滴到驱蚊片的纸上,充分浸润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搞定收工,又可以继续用一年了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台,用了没几天就闲置了,等蚊子多了翻出来试试看

网友A:
既然是蚊香液,那直接用电蚊香不一样?

网友B:
竟然没用NFC或者24系的闪存,只能说这个设计还蛮良心的,不过不用这些方案,也可能更多的是成本因素,毕竟这钮扣电池可比前两种方案省钱,同样的售价,能省成本那就是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没用NFC或者24系的闪存,只能说这个设计还蛮良心的,不过不用这些方案,也可能更多的是成本因素,毕竟 ...

小米的空气净化器就是用的NFC线圈,这个驱蚊器一共才30来块,没资格用NFC
纽扣电池多便宜,一个NFC读卡器购买这个驱蚊器了

网友:
为何不直接用电蚊香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蚊香液,那直接用电蚊香不一样?

这个可以定时开关,而且不用插在插座上,不发热,蚊香液蒸发方式是底部有一个小风扇,两节5号电可以用三个月

网友:
楼主真是个人才

又省一百大洋

网友:
靠风扇吹风来蒸发蚊香液的方式。有创意,但不知是无刷的么?不驱蚊,添加空气清新剂、香水之类的也该也是可以的吧!改作清新空气也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家里也有两个一代的小米蚊香,话说电蚊香液的原理是靠发热来挥发,现在靠风扇吹,驱蚊效果是否一样呢?如何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又一次的加液体呢?

网友:
利用电阻分压,岂不是更省钱

网友:
就这样被破解,制造商要哭了。

网友:
电蚊香液是不是要加热才起效果?直接这样用汽流挥发,能有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想用电加热了

网友:
牛掰哈哈,小米哭晕

网友:
还带app的,高级货

网友:
坛里高手多,办法也多

网友:
建议你把加热器拆开,找找给电池放电的电阻加大数十倍,或直接去掉,或直接找个电源飞个电阻过来分压一个1.5V;这样换电池都省了。

网友:
卖点  全屋互联

网友:
科技时代的挣钱方式

网友:
这个实际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