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解热敏打印机的步进电机

楼主(2024-04-27):
驱动热敏打印机的步进电机,运转不正常,可以转,就是无力,找不到问题在哪,就拆开来看看里面啥结构。

全家福

这感觉和网上介绍的步进电机不一样啊,

这电机拆成渣了,也没找到原因。最后发现是电路板虚焊。

网友A:
多拆几个就知道如何修理

网友B:
这个内部结构跟一些3.5寸软驱的寻道步进电机类似。

网友:
电机要投诉你,又不是它的错,还拆的稀巴烂

网友:
这么 小的电机

网友:
拆的稀碎啊

网友:
漆包线留着飞线用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部结构跟一些3.5寸软驱的寻道步进电机类似。

一样的,只是轴不同。。内部结构和驱动方式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拆几个就知道如何修理

这种电机转子是磁性胶,定子是线圈,扣在一起用点焊固定的。。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都拆成这个样了,确实够暴力。

网友:
没有达到拆解的目的。

网友:
确实够暴力的

网友:
我还以为步进电机里面是用减速齿轮完成的,看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只是轴不同。。内部结构和驱动方式都相同。

是的。这种看似仅有一个绕组的步进电机实际上还是两个绕组,只不过两个绕组同轴不共面,在轴向间隔了一段距离。这种结构的好处大概就是体积小吧。

网友:
拆成这个样了,够暴力。

网友:
2层爪极电机容易做小,球机镜头里常见。视频截图大步进电机,用在抓娃娃机等数控设备。

网友:
不认真检查的结果,电机坏了可能性很小!

网友:
不进电机很少坏的,不加电情况下,旋转无阻力,线圈阻值正常,基本上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