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电瓶车充电用自动断电会害了电池

楼主(2024-04-27):
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组一般都是用被动均衡电路,均衡电路都是在部分电池充满后才启动的。
这个均衡电流是很小的。
如果用充满自停插座,或者定时器,会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给电池做均衡,因为插座自动断电了。

如果原装充电器,电池充满后多充几个小时,才是保护电池的做法。

网友:
均衡是单组充满就启动的吧?没仔细研究过。这种带均衡的还需要断电吗?我一般时间不长的话都让他一直插着

网友:
觉得你太想当然了,平衡是降低点而已,顶多没充满,一般也建议不要充电太满

网友:
正品三元不需要,除非出意外,哪怕剩余电量不足60%,一致性也不会差超过5%,至于铁锂吗……正品电池三五年内问题也不大,二手的就必须配备主动均衡,而主动均衡不需要外部电源!

网友A:
道理是这样的没错。但是在现实情况下,先断电的不是那个插座,而是你的电池保护板的单体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是这样的没错。但是在现实情况下,先断电的不是那个插座,而是你的电池保护板的单体过压保护 ...

过压后,保护管断开,但均衡还在工作,几分钟后,满电的电池电压下降,保护管又再导通,如此循环。

网友B:
均衡是有压差便会触发,压差越大电流越大吧?

网友:
换个主动均衡的保护板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衡是有压差便会触发,压差越大电流越大吧?

因为均衡电路中的旁路电阻等元件的耗散功率都比较小,所以均衡的旁路电流不可能很大,达不到与充电电流等大的程度,也就是达不到完全旁路的程度。最好的方法是充电的过程中一直检测电池电压,将电压高的电池的充电电流经旁路电路适当减小。但是这样的均衡板造价可能较高,应用不多。

网友:
在自己的插座上可以慢慢充,那样最好。
在公共充电站,功率从恒流时的一二百瓦,再到恒压慢慢降到数十再到数瓦,恒压时间比较长,不知道充电站怎么判断充满自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