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还能补救吗?微波炉变压器拆过头了!

楼主(2024-04-27):
想整个点焊机的,嫌小锯条拉的太慢了,直接上角磨机,最后一点没抓稳给弹到初级线圈那,直接就是一道

大佬们,还能补救吗?

网友:
郁闷呀,换一个重新加工,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都是铝线接不上的,还断了这么多,扔了吧

网友A:
你应该庆幸的是角磨机干掉的是它不是你
话虽有点糙,但是真的。

哪怕是铜线救了你,也没什么可惜的。何况这是铝线吧。

网友:
买点耐高温铜线重新绕一个好了,铜线更舒心!

网友:
重新绕就是了

网友:
铝线,不可惜
换铜的

网友:
再搞个吧 买铜线划不来  其实铜比铝硬一些还好拆一些  铝线的太软 用东西顶住打还会卡住

网友:
拆了重新绕线,功率可以做到更大一点

网友:
安全起见,换新的吧。

网友:
都用角磨机了还切铝线干嘛,直接切铁芯的焊缝啊,到时候绕次级也轻松点

楼主:
感谢大佬们回复,综合意见决定买过一个,成本又增加了

网友:
重新绕还要拆开铁芯,不划算换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庆幸的是角磨机干掉的是它不是你
话虽有点糙,但是真的。

对的,回想起来还有点怕怕

网友:
看着是铝线的,有能力的话用铜漆包线绕。

网友:
铝线的,不可惜

网友:
干这活不能急

网友:
重新绕一个吧

楼主:
翻了一下仓库好像还有一点铜漆包线,应该不够用,对自己手艺也没信心,算了算了

网友:
为啥不直接切开硅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