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3379贴n18垃圾片和l05b

楼主(2024-04-27):
闲鱼上看到了有3379的双贴type c的板子,正好手里有两片固态拆下的英特尔n18颗粒,就买了两个来玩,在3280测试架上正片工具两片都开出104g的容量,但一跑圈就卡死,两片贴3379上只能开出167g,低格花了8个半小时,测试了下写入速度太慢了,干脆开成pslc,容量只有51g,但这速度起码能用了,另一块板子双贴了镁光l05b颗粒,全盘写入速度却是3段式,明明手里的成品u盘1ce的海力士v7颗粒都是全盘不掉速,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N18感觉还是上6989开pslc最好,因为它直接有这个颗粒,其他的感觉都不是真的开成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8感觉还是上6989开pslc最好,因为它直接有这个颗粒,其他的感觉都不是真的开成slc ...

都是模拟slc的啊,怎么可能开成真的slc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模拟slc的啊,怎么可能开成真的slc

6989里面直接有这个slc颗粒的,跟正常开卡一样,不需要开强制半容,这个应该是真的开成slc模式(我不是说变成真的slc颗粒了)

网友(2024-07-21):
引用 楼主:
都是模拟slc的啊,怎么可能开成真的slc

真的也是模拟,,厂家在淘汰次品n18颗粒里集成了指令就成slc了,,两者没有任何区别,,,基本上所有的原厂slc都是在qlc或者tlc颗粒里加入指令改的,,你们认为的那种原生slc是不存在的,,没有哪个傻逼厂家会为了slc单独开一条生产线,,都是废物利用从淘汰的qlc颗粒里改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