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20款 胜利VC890C+ 24C02备份求助

楼主(2024-04-27):
今天把VC890C自检了一下,除了电阻档,其他档位都乱套了,电压档20V,200V,1000V,测试10都变成了6伏,200MV的没设备测,二极管档底数1.995V,温度档不显示温度,电流档没测试,胜利这货真狗,不让你校准不说还搞破坏,论坛上下载一份老款1.3版的VC890C备份,和不会修大佬分享的2020款VC890D备份,求一份2020款VC890C+备份〔图片那款〕,先感谢伟大的坛友分享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手里没有100MV基准,想起7106有100mv电压利用他校准了一下200mv档位,二极管档和温度档,交流档都恢复了正常,7106的100mv老是来回跳,有啥稳定的土方法校准100mv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胜利VC890进入校准不管是自检通过还是跳过,好像最先几次校准没事校准多了,应该是学会了SD7501那套?,以后每次进入校准,mv,2,20,200,1000档位都的校准,1000V不需要校准校准100mv就行了,其他档位分别是1V,10V,100V。
只要校准了100mv,二极管档,温度档,1000V,交流档750V就恢复正常

楼主:
胜利这货太坏了,不想着提高产品质量,研发新产品,年年套马甲,天天想着与用户校准作对,这样的公司迟早会被自己作死

网友:
不懂怎么校准,厂家还有这招?

网友A:
记得以前我发过帖子,提到过新版进校准经常搞乱数据的问题,我印象里,要么重刷数据,要么全挡位校准,才能解决。我考虑会不会是校准数据之外的某个数据被改写造成的?当时并没有做相关数据比对。有兴趣的话,可以核对一下到底哪里数据被改了。

网友A:
看看电流档还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档还准吗?

刚刚测试了一下电流档,电阻档,电容档都没有修改数据,温度档,二极管档,直流电压档都被篡改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我发过帖子,提到过新版进校准经常搞乱数据的问题,我印象里,要么重刷数据,要么全挡位校准,才能 ...

等341到货试试吧,我也很好奇能不能刷UT39E+,ZTY0124,VC921的数据,到底是芯片程序搞的鬼,还是配置文件或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B:
坚决不买胜利万用表,公司买的几块万用表,基本上都OVER了,我就给领导推荐的优利德,感觉不算最好,但是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决不买胜利万用表,公司买的几块万用表,基本上都OVER了,我就给领导推荐的优利德,感觉不算最好,但是比 ...

这么多年一直没买胜利万用表,其实就是觉得丑,终于看多了不觉得丑了,结果给我连续上了两课,我这次跟他耗上了,如果芯片程序搞的鬼,就把牛屎铲了换上ZTY0124的DM1106,从此以后不碰胜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坚决不买胜利万用表,公司买的几块万用表,基本上都OVER了,我就给领导推荐的优利德,感觉不算最好,但是比 ...

能不能说一下是胜利的那几款万用表?都是什么问题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是胜利的那几款万用表?都是什么问题坏的?

公司批量购买的VICTOR 86D,共8块表,基本上都丢在一边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测量时,显示不稳定,一直上下波动;二是用一段时间后,仪表班组反映电压档还是电流档就坏了,无法测量了,我拆开检查,发现保险都烧了,换了保险管,还是不行,该表不防烧,估计运放块坏了;三是拨到直流电压档,数值往负值跑,而且负很多,此时表笔悬空,没接触任何设备;短接正负表笔,可以归零。四是精度稍差,显示差后面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批量购买的VICTOR 86D,共8块表,基本上都丢在一边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测量时,显示不稳定 ...

一门心思防客户,让客户买高位表的公司,坚决反对,不买,你说要不就不开放校准或者限制校准都可以这玩意咱理解,TMD校准后使坏就不可原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年一直没买胜利万用表,其实就是觉得丑,终于看多了不觉得丑了,结果给我连续上了两课,我这次跟他 ...

估计用正泰的1106换921的芯片不太行,1106烧的程序不一样,功能键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而且档位也不一定对应得上。。。

网友D:
楼主VC890C自检后,电阻档的精度有改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VC890C自检后,电阻档的精度有改变不?

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其他档位乱套了,VC890千万不要尝试校准,除非你先备份或者有基准 需要100mv,1V,10V,100V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其他档位乱套了,VC890千万不要尝试校准,除非你先备份或者有基准 需要100mv,1V,10V ...

我只是想打听下胜利的0660固件自检有没有提高精度的程序,这样来说正泰的0124A是良心货了。电阻档精度最难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其他档位乱套了,VC890千万不要尝试校准,除非你先备份或者有基准 需要100mv,1V,10V ...

100MV是基础,这个是校表前第一要核对的(有的是500MV),关系到除了电阻电容外的几乎全档位。胜利的表很难玩好,你说的有校准次数,还没有发现,我有个9806+起码校了十多次,其他几块都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V是基础,这个是校表前第一要核对的(有的是500MV),关系到除了电阻电容外的几乎全档位。胜利的表很 ...

我这个表是自检通过后,才出的问题,跳过自检校准电阻,200mv档位和20V档位没事,其他档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