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池自动断电,自己修复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04-27):
某鱼本地自提收了一个48V30A的锂电池,跑几公里发现自动断电。拆开测量发现其中一组电压偏低,比其他低了0.5V左右。单独补电到跟其他串电压一样,发现跑了大概15公里有出现断电,测量发现电压又偏低了,可以判断是电池坏了,准备自己买电池换。
这种是不是买个电压和容量相符的换上去就行,没仪器无法测内阻,至于均衡准备手动给每组电池充电,保证每组电压的压差不超过0.3V,

电池是13串,应该是三元,测单组电压4V左右。每块电池之间没有用绝缘隔开,直接用胶粘死,这种是不是散热差,容易自燃

网友A:
直接换一块上去,买块迈拓的保护板,带均衡的,直接充电就完了

网友B:
内阻还是要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块上去,买块迈拓的保护板,带均衡的,直接充电就完了

迈拓保护板哪里买?某宝没找到

网友:
不用怀疑,就是那块坏了,换掉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迈拓保护板哪里买?某宝没找到

自组一般都是用蚂蚁或者极空的板子吧,我用的极空的,均衡电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还是要测一下吧

这个没工具测哈

网友:
买容量比其它电池大一点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组一般都是用蚂蚁或者极空的板子吧,我用的极空的,均衡电流大一些。 ...

那一家买的?提供一下。怕自己买到翻新的

网友E:
三元的软包,小点点弄,容易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元的软包,小点点弄,容易boom。

不短路就不会炸的吧

网友F:
你歹先测试保护板那一串保护电路是正常的,还能换,不然还是会0电压,我有一块就是保护板上的4脚芯片失效,一直放电,换上后没多久电池直接饿死了,不过我的是带均衡的,不带均衡的,能正常保护应该就是单独电池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元的软包,小点点弄,容易boom。

不弄短路就不会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歹先测试保护板那一串保护电路是正常的,还能换,不然还是会0电压,我有一块就是保护板上的4脚芯片失效, ...

怎样判断保护板带不带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一家买的?提供一下。怕自己买到翻新的

有官方店,可以官方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