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起火,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04-27):
也没受到撞击,为何突然起火

杭州那个父女电动车起火的视频还是挺可怕的

网友A:
充电发热引起短路起火的多吧

网友B:
起火的很多都是三元的,别碰,铁锂就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发热引起短路起火的多吧

行驶过程起火是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火的很多都是三元的,别碰,铁锂就安全多了

三元没短路哈的,充电也可能会自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元没短路哈的,充电也可能会自然?

大电流充电或者过冲也会自燃。

网友:
电池老化也会发热严重时可起火

网友:
电池起火一般是因内部过热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充电或者过冲也会自燃。

那就是充电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元没短路哈的,充电也可能会自然?

一般电瓶车锂电池都是串充,然后某节电池内阻变化大之后就会导致它自己或者其余串接的电池过充,然后会高温,自燃,其余没有故障的电池在高温或者被短路环境下也会自燃,然后就会整体烧起来

网友:
大部分是充电时过充起火,少量是行驶中,电芯质量差放电过热起火

网友:
充电器,控制器都有可能,充放电故障

网友:
某节电池内阻变化大之后就会导致

网友:
充电起火的占多少,其次,碰撞的。然后是骑行的。放置一般不会起火。有线路老化起火的。

网友:
电池内部绝缘失效

网友:
行驶中失火应该是震动引起电极短路,充电时失火应该是保护板故障引起的过充。都是电池组装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驶过程起火是啥情况?

我觉得是摩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元没短路哈的,充电也可能会自然?

手机电池是不是都是三元?

网友(2024-07-25):
引用 楼主:
行驶过程起火是啥情况?

放电发热,或者内部电路固定不牢固导致线路松动短路都有可能,一般来说原厂电池都是有保证的,就怕自己组装的电池或者TB买的组装电池,质量堪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