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中國製 CPU 配華碩主機板 可與 7 年前 Intel i5 媲美、超頻效能升 25%

楼主(2024-04-27):
華碩近日針對中國製造的 KX-7000 中央處理器設計了一塊專用主機板,可提升超頻性能最高可令處理器有達 25% 效能提升。

在 Bilibili 網站上有人將這塊華碩電腦主機板(目前影片已被刪除)搭配中國兆芯 Zhaoxin 的開先 KX-7000 處理器進行了多項性能測試,包括 Geekbench 6 和 CPU-Z 2.08。數據顯示,在 CPU-Z 的單核測試中,KX-7000 得到 351 分,在多核測試中得到 2,654 分,與 Core i5-7500 相比,在單核測試中慢了 20%,但在多核測試中快了 43%。

CPU-Z 2.02 Benchmark
CPU Single-CoreMulti-Core
KX-70003512,654
KX-67801821,394
Core i5-75004241,523
Core i7-7700K4922,648
Ryzen 7 1700X3854,271
Geekbench 6
CPUSingle-CoreMulti-Core
KX-70008443,970
KX-67803111,547
Core i5-75001,4464,135

网友A:
有这水平已经可以了,一般家用及办公够用了.不过性价比可能还差点.

网友B:
适配方面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方面很一般

开先好像是X86架构,理论上的适配性与牙膏厂、按摩店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水平已经可以了,一般家用及办公够用了.不过性价比可能还差点.

我的電腦都用I7配32GB內存了!誰還稀罕I5的?

网友:
不打游戏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勉强够日常轻度使用

网友:
继续做大做强

网友:
这类配置的电脑 一般都是政府及其他单位使用  个人又不是用来打游戏的   性能足够了  。

网友C:
这个说的倒是没有夸张,几个月前我就有对比过,正好对比的就是i5的7代
但它没说的是kx的芯温度要高15度

网友:
真不错,够用了

网友:
完全有可能普通应用够了,然后命令必须全部使用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的倒是没有夸张,几个月前我就有对比过,正好对比的就是i5的7代
但它没说的是kx的芯温度要高15度 ...

但是你要记得,上面写的是单核的,现在的都是4核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你要记得,上面写的是单核的,现在的都是4核以上的!

我测的就是4核8线程的KX-U6780A,总分1453
比同测的另一台4核4线程i5-7500总分1605还少150分
有点类似以前的AMD推土机,堆核心数量,温度很高。看这报道写的U7000好象改进了一些,可能频率上去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920

办公要求也不高,不需要太高性能,但最好温度能下来,最好能被动散热,不然故障率就容易高

网友:
跟和武器一样,你有我有全都有,则大家达成和平衡。

网友:
我是图拉丁吧同名垃圾佬,测试是用的是3代内存?还是4代?系统估计win7不支持,我预算有限等捡垃圾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百度了一下,果然和我想的一样,一个是4核4线程,一个是物理8核,但是这个性能普通办公真的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