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破壁机电源怎么检修

楼主(2024-04-28):
机器插电不亮灯,微动机械开关查过无问题,感觉应是电源故障,无图纸又对些类电源板接触少,不知以何下手。望坛反帮助指点。

楼主:
78L05连接1脚到2脚有个电阻烧炭化了。

网友:
电源问题的几个方向:输入到变压器是否断路;主控的供电;反馈回路;电容鼓包;电阻断路、阻值变大

楼主:
查到一个故障点,是交流输入的抗干扰线圈漆包线与座脚虚脱焊,处理好后通电指示灯亮了。
   但有个凝问,7805输出与地之间有个电阻烧坏了,(这应叫负载电阻吧?)好象也不应响5Ⅴ,这电阻是否要补上去呢

网友:
看一下电源芯片的型号,万能的百度搜一下应用兔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一个故障点,是交流输入的抗干扰线圈漆包线与座脚虚脱焊,处理好后通电指示灯亮了。
   但有个凝问,78 ...

人家设计有就不要乱改电路,每个原件都有他自己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计有就不要乱改电路,每个原件都有他自己的作用

我没改电路,只是78L05输出脚与地的电阻烧了,不知原阻值多大。

楼主:
根据网上的资料,考虑在恢复78L05的负载电阻,阻值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