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H27Q4T8LQA3R开卡失败求指导!Download ISP Fail/Zero Channel Number

楼主(2024-04-28):
从海力士m2上拆了两个颗粒在58H上一直开卡不成功,主控板是2258H双贴带写保护功能的,看了论坛上@fanallen 开成功了能否指导一下

楼主:
进行到Download ISP报错

楼主:
Pretest勾上报另一种错

网友A:
拆掉土狗跳线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挺吊,而且还有写保护!

网友B:
用2258XT固件看看能不能开?

楼主:
我去问下鱼老板土狗跳线是那个,拆掉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58XT固件看看能不能开?

58XT我试了几个版本自己添加Fliahid都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58XT固件看看能不能开?

58XT自己添加flishid试了几个版本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土狗跳线

我问下鱼老板toggle跳线在那,明天拆掉试下,多谢

楼主:
新问题来了!拆了土狗后

楼主:
报告一下,容量改小后开卡成功了,看样子坏块不少?

楼主:
这个设备名能修改吗?没找到那里能改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名能修改吗?没找到那里能改的地方

刷桥接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桥接固件

我找找帖子,多谢

网友(2024-10-05):
这个用eva大佬的hy3d-v4固件就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