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头遥控器默认2032供电,是否有办法改为锂电+太阳能供电?

楼主(2024-04-28):
最好不用定期更换2032,
用太阳能给锂电充电,这样遥控器一直有电,是否有办法做到?
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遥控器体积小,各种改装都受制约

网友:
充放电电路不好放吧

网友:
可参考计算器,换成可充电锂电+稳压二极管

网友:
遥控器一般耗电很小,如果需要可以买蓝牙耳机那种锂电+稳压二极管串联。

网友:
用可充电的2032吧

网友:
你家里还有太阳直射?没直射阳光就不要想太阳能了,灯光发电发挥不出太阳能板1%的效率!

网友:
换成可充电的2032,再加个小电流充电电路。

网友:
体积制约了吧,除非换个壳,但壳都换了,还不如加颗18650,充一次够用几年了。

网友:
2032是3V,可以直接用3.2V的磷酸铁锂代替(也可以采用可充电的2032),+太阳能可以参考计算器,关键是能否放的下。

网友:
总感觉同类的话非可充电比可充电的自放电小

网友:
想过这样的问题,你的遥控器是不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