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线看着性价比挺高,大家会考虑么?

楼主(2024-04-28):
300米才80元,性价比是不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是否和卖家说的一样,网线可以跑120米,poe可以跑100米

网友A:
铜包银什么鬼,我肯定不会买,还这么大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包银什么鬼,我肯定不会买,还这么大的量,

铜包银就是铜包铝吧

网友:
是铜颜色包银颜色

网友:
呵呵,人家说是库存的,超五类的,还是铜包银的,真便宜啊;有踩坑的吗?

网友:
铜包铝的便宜网线差不多也就这个价格,这种网线的外皮都是回收料做的,室外用一年就老化了,然后进水网线烂成粉末今天这断明天那里断的,要是室内干燥环境用的话,可以考虑糊弄一下,但是出问题后不好排查故障,基本上整条线都换才行

网友:
看什么地方用吧。如果是家庭预埋,绝对不能买,如果只是20米左右的百兆网络,那无所谓。

网友B:
除非偷出来的,否则就是假货。

网友B:
铁线也不止2毛多一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偷出来的,否则就是假货。

确实,要么是工地偷出来的,要么就是假货。
假货可能性更高,就算是偷出来的也不至于卖这么便宜。
当年我装修买的所谓的工地余料,千兆的线非常粗,一根线管拉两条网线非常困难,装修电工都纳闷以前穿两根线也没那么难啊。后期我做水晶头的时候用的超五类屏蔽投(公司工程用的),根本塞不进去,后来买了常规6类头也很难,最后几根还是换了那种分体式水晶头。

网友:
试试不就行咯,价格能接受就试错一次。

网友:
铝线:铜包银。

铜线,铜包金。

网友:
天上会掉馅饼吗?

网友:
铜包银的意义何在,要包也是银包铜啊,楼主好好去了解下趋肤效应吧

网友:
就是哈!铜包铝是有的,啥铜包银啊!要有也是银包铜吧!

网友:
2种都是铜包铝线。这当中又有很多规格,比如铝分普通铝,高导铝,皮分再生料,新料,线径分达标线径,非标线径等,铝线铜线初用差异不明显,监控上用距离会短点,网络上用掉包多点,久用耐久性就不行了,特别是潮湿环境,铝线会粉,物理特性决定了。
其实谈不上优惠,这几年基本就这价位,80元/300米应该是铝芯和胶皮都比较差的,

网友:
铜包铝,用不久的,两三年就粉末化了

网友:
根本不存在什么铜包银,就是铜包铝换了种好听的说法而已,这种大量的所谓库存都不可信!要买库存的也找有牌子有标签的原装货!你要真的是搞工程的就老老实实买品牌货,否则到时候有问题会麻烦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线也不止2毛多一米吧。

人家连牌子都没有,怎么会是假货呢

网友:
一看价格没兴趣了,质量没保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