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Mac 27寸一体机5K屏更换及升级intel 800G MLC SSD

楼主(2024-04-28):
邻居的iMac放窗户边,被风吹倒了,屏幕摔坏了

看看型号是什么呢,A1419

官网查下,2017年的款

这屏幕有点贵,毕竟是5K屏,拆下原机坏屏

机子内部就是这个样子喽

用的是SATA接口的1T机械硬盘,准备升级成SSD,intel品牌的MLC芯片SSD,上面HP标忽略,是HP定制款

因原机械硬盘是3.5寸,SSD是2.5寸,装上去就这个样子咯

新的屏幕备装

装好屏后,因邻居要双系统,先安装MACOS

再安装windows10系统

完美更换原装屏幕及升级MLC SSD,启动运行速度瞬间提升!!
END

网友A:
维修升级费用多少钱?

网友B:
不给藏族同胞用吗,还限制海拔2000米

网友:
高贵的苹果用户为啥还要装windous呢

网友:
收藏好。等静下心来再看

网友:
机械换固态,系统风扇没有失控保持最高速运转?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坏的其实只是玻璃盖板?

网友:
换上固态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
这摔一跤不便宜,至少上千没了!

网友:
干的不错,邻居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升级费用多少钱?

20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坏的其实只是玻璃盖板?

我也想说这个……外玻璃碎了,内屏没碎

网友:
那个intel硬盘现在什么行情?

网友:
没碎也碎了

网友:
一直不明白明明买个苹果机,装win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说这个……外玻璃碎了,内屏没碎

大屏摔倒了,内屏不坏可能 性很小吧

网友:
楼主邻居都是有钱人啊。

网友:
能够安装两个系统,转换起来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给藏族同胞用吗,还限制海拔2000米

其实一样用,但散热会差一点,而且绝缘间隙是按照2000m以下设计的,高海拔地区爬电距离就有点不够了,考虑到余量,其实还能用,不过不太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