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启动宝 NOCO GB40 Boost Plus 1000A,准备暑假带回国找人修

楼主(2024-04-28):
1,000 安培 UltraSafe 锂应急启动电源,GB40 是一款便携式锂离子电池应急启动包,可提供 1,000 安培的电流,在几秒钟内应急启动没电的电池。它采用获得专利的安全技术,提供防火花连接和反极性保护,使任何人都可以安全、轻松地使用。它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电池增强器,可兼作便携式电源,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USB 设备充电。专为汽车、船舶、房车、卡车等而设计,汽油发动机可达 6 升,柴油发动机可达 3 升。
紧凑而强大的锂应急启动器的额定电流为 1,000 安培 - 单次充电最多可应急启动 20 次。
超安全、防错设计,采用防火花技术和反极性保护,使其能够安全地连接到任何电池。
超亮 100 流明 LED 手电筒,具有 7 种灯光模式,包括 SOS 和紧急闪光灯。
随时随地为您的个人设备充电,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手表等 - 最多可为 4 次智能手机充电。
专为汽车、船舶、割草机等不超过 6 升的燃气发动机和不超过 3 升的柴油发动机而设计。
-----------------------------------------------------

以上为官方说明,目前故障是不充电,一直在闪红色指示灯电池第一格,充几个小时也一样。
拆了下测量电池8.4V
充电部分5V
下面一个t250那个保险也没问题,不到一欧

具体能是哪有问题?本人是菜鸟完全不懂,准备暑假带回国找人修修,毕竟100刀扔了可惜

楼主:
usb充电测量电压5.23V
12Vcc1+ 和GROUND 电压12.84v
3V3和GND 电压3.29v
bat-和B1  4.26v
bat-和B2 4.46
bat-和bat+   8.71v

所以这是一个两芯电池?   菜鸟求救

网友:
看着挺复杂

网友:
它的外尺寸是多少?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充电测量电压5.23V
12Vcc1+ 和GROUND 电压12.84v
3V3和GND 电压3.29v

虽然没超过100WH容量,但坐飞机大概率不让你带,标称11.1V,里面是三串的,就是三个电芯串联的,这种高倍率锂电池很娇贵,总电压8.4基本是到了没电状态的,把每个电芯的电压单独量一下,极大可能是某个电芯电压有问题,导致充放电放保护电路保护了,才充不进去电,从你量的电压来看,应当是某件电芯废了,你BAT-到B1是4.26V,这是满电,而BAT-到B2,应当是两节电芯,满电应当是8.4V,你量的却只有4.46V,总电压只有8.71V,看起来是某节电芯坏了,而你这个电源最大成本就是电芯,整套100刀,电芯估计得50刀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超过100WH容量,但坐飞机大概率不让你带,标称11.1V,里面是三串的,就是三个电芯串联的,这种高倍 ...

这个分析值得学习

网友:
电池是3串12v的.应该是有一节电池失效了.这种电池是超低内阻的特殊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超过100WH容量,但坐飞机大概率不让你带,标称11.1V,里面是三串的,就是三个电芯串联的,这种高倍 ...

大师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在采集排线的地方量一下各电芯电压,应该是坏了一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国产的?

made in Malaysia

网友:
我遇到过的夹子磁铁会吸,你这个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超过100WH容量,但坐飞机大概率不让你带,标称11.1V,里面是三串的,就是三个电芯串联的,这种高倍 ...

肯定是航模动力锂电芯,要3.7v单体电压保存,充满保存容易鼓包。

网友:
这小身板能顶1000安流的摧残?

网友:
看上去挺精密的

网友:
太小了,上面的1000A就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充电测量电压5.23V
12Vcc1+ 和GROUND 电压12.84v
3V3和GND 电压3.29v

bat-和B1  4.26v
bat-和B2 4.46
bat-和bat+   8.71v

这就说明中间那节电芯坏了,没电了,换三个配对好的高倍率动力电芯就可以了。你这个保护电路设计得很好,mos管和继电器都是设计在启动宝内部,维修一下还是很值得,国内的锂电池启动宝都是直接从电芯的正负极输出,不经过保护电路的,防反接和防倒灌保护电路都是做在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