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调速器

楼主(2024-04-28):
买了2种无刷电机和调速器,经测试内转子电机空载12v时2.2瓦,很容易堵转,20v时4.5瓦,带扇叶估计可以,堵转功率上升到10多瓦,红绿线接50k电阻可最高速运转,不需调速器。
外转子的就测了,都是空载功率,20v电压占空比30时,12瓦多,

网友:
准备风扇做起来

网友A:
直流电机多少钱,贵不贵

网友B:
所有的无刷都是交流电机吧?只不过吧变频板整合到电机内部,外部变成直流供电了,本质上还是交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无刷都是交流电机吧?只不过吧变频板整合到电机内部,外部变成直流供电了,本质上还是交流电机。 ...

理论上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多少钱,贵不贵

小的8元,大的18,小的是反转,还要调相序,带转叶扇估计不行,轴是6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8元,大的18,小的是反转,还要调相序,带转叶扇估计不行,轴是6mm的 ...

那就不通用了。

网友:
赶紧把外壳、风扇叶等买来,一台直流风扇就要完成了

网友:
中间几张是抓拍的吗

网友:
有的图片,看起来头晕啊!

网友:
无刷电机就是好!

网友:
风扇做起来

网友:
自己做风扇比买的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是要做个无刷的风扇吗

网友:
12v电源是电磨上的?我这个有点垃圾,很久没用拿出来再上电就冒烟了

网友:
准备做电风扇了

网友:
本来内转子无刷电机可以做电磨,结果有片圆板影响手感,只能转接电磨手柄。调速器没必要数显,做风扇秋冬春没用后,单片机容易丢失程序,尽量选微型舵机无单片机,只有555芯片等简单外围。

网友:
挺干净的啊,楼主用的晃镜头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