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表笔一副

楼主(2024-04-28):
原表笔线径太细,阻值有点大,而且不妨烫,不小心烫破皮了,所以打算换掉,本来想用1平的线,结果只找到了两根2平的硅胶线,试了下直径和硬度合适,直接上

香蕉插头一块换了,铜镀镍的大电流插头

制作过程拔出来,焊接,加点胶插进去,没啥好细说的

网友A:
表笔线用2平的,太壕了!

网友:
好像有那种软的硅胶线。之前买了没用,不知道放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线用2平的,太壕了!

我的是用6平啊。

网友:
外面买的表笔质量太差,自己用硅胶线,绵软酥实

网友B: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上没有90度的香蕉头

网友C:
我用16AWG改的,应该是1.5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上没有90度的香蕉头

有枪型的

网友D:
线径太粗,表笔不沉么?!我觉得标准0.5平方mm的足够了。

网友:
还可以啊,不错

网友:
这一改,这料够扎实了!

网友:
买了一堆成品表笔,感觉使用还行,不折腾了。

楼主:
6平感觉更过分,实际上1平或者0.75足够了,更多的是香蕉头和针的接触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上没有90度的香蕉头

有几款,是那种弹片的香蕉头,你搜搜,我这是准备做可调电源线备的大电流的,确实不如90度的感觉方便

网友: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6AWG改的,应该是1.5屏的吧。

是的,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径太粗,表笔不沉么?!我觉得标准0.5平方mm的足够了。

重量方面还好,主要是硅胶线够软,0.5感觉还是细了点,0.75或者1吧

网友:
之前修复了一个胜利的表笔,结果阻值超大,最后也没用上。

网友:
这也太……奢侈了啊

网友:
0.5就够了   太粗没啥意义   线软一点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