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超线程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楼主(2024-04-28):
超线程就是为了充分利用CPU空闲时间,如果负载很轻,物理核心都空闲好几个,还需要超线程吗?如果负载非常重,比如CPU都100%了,那超线程也榨不出油。

是否说明只有负载在某个范围内,超线程才会有用?这个范围是操作系统来判断的吗?

网友:
超线程技术特别适用于需要高度并行处理的应用程序,如科学计算、图形渲染、视频编辑和虚拟化等。然而,这项技术并不适用于所有工作负载。对于单线程应用程序或对处理器核心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应用程序,超线程可能不会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此外,由于多个线程共享物理资源,超线程有时可能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
100%的CPU不超都“挂”的快,如果CPU用的不多(负载不大)超了也没啥意义。

网友:
关键在于软件优化。

网友:
现在单核应用不多的,多核或者超线程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以上都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超线程的优势在处理并行任务,支持多线程运行的软件才能体现出超线程的优势。但由于绝大多数的系统不可能以·100%负载率运行,所以在平常软件的使用上,能够感觉支持超线程的CPU比不支持的在性能上有所提升。

网友:
这东西是从服务器上转过来的

网友:
一般打游戏

网友A:
以后厂商会猛堆核,核多了超线程作用就相比下降了啊,比如以前16核24线程,现在直接给你堆上48核

网友B:
上学时候没好好学习硬件这部分内容,不知道都是怎么调度的。但现在用的这个i513500h感觉不如之前使用的i710870h劲大。
但是看天梯图这个13500h要比10870h分数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厂商会猛堆核,核多了超线程作用就相比下降了啊,比如以前16核24线程,现在直接给你堆上48核 ...

intel大核有HTT,小核没有,以后真有可能全小核来替代现在这种大小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候没好好学习硬件这部分内容,不知道都是怎么调度的。但现在用的这个i513500h感觉不如之前使用的i710 ...

现在的天梯图就是用来夹带私货、给某些cpu做推广的。
不少网站、自媒体都喜欢推出自己的天梯图,一眼看去还以为各种CPU天梯图是一样的,其实各不相同。每个天梯图上同一代的CPU排名都是符合实际的,比如10代i7肯定比10代i3排名要高,这是为了骗取你的信任。但是不同代或者不同系列的,普通人就不可能如数家珍了,于是带货的机会就来了,让这些需要推广cpu的排名提高些,你根本发现不了

网友:
你看到的CPU 100%不见得就是真的核心负载满了。
一条指令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处理,对周期长的中间有可能会有闲置周期,这时候超线程才有用。

网友:
CPU超线程的主要特点:

提高并行处理能力:超线程技术允许单个物理核心模拟出两个逻辑核心,这意味着每个物理核心可以同时处理两个线程。这增加了处理器的并行处理能力,使得处理器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多任务环境。

资源共享:在超线程技术中,两个逻辑核心共享相同的物理资源,如执行单元、缓存和总线接口。这种共享使得处理器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同时保持较低的功耗和成本。

提高吞吐量:通过并行处理多个线程,超线程技术能够增加处理器的吞吐量,即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这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或执行复杂计算的任务来说非常有益。

优化软件性能:超线程技术使得某些类型的软件能够更高效地运行。特别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并行处理能力的软件,如多线程应用程序和科学计算软件。然而,并非所有软件都能从超线程技术中受益,有些软件可能无法充分利用额外的逻辑核心。

对硬件要求较低:与增加物理核心数量相比,超线程技术无需增加额外的硬件资源,如晶体管数量或散热系统。这使得超线程成为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性能提升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超线程技术可以提高处理器的性能,但它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超线程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特别是在高负载或资源受限的环境中。因此,在决定是否启用超线程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权衡。

网友:
相当于比如,20吨的卡车,再拖一个2吨的拖挂,肯定还是有些效率

网友:
打游戏更看重高频率,以前比较老的游戏优化不好,多核心用不上,超线程更用不上,甚至出现关掉超线程反而更好。新的游戏优化好些,能用到8核这样,再多也没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候没好好学习硬件这部分内容,不知道都是怎么调度的。但现在用的这个i513500h感觉不如之前使用的i710 ...

10870h可是真物理8大核,13500h是4大+8小。13500h分数高是靠小核堆上去的,现在很多软件优化调度不好,要么全大核满负荷小核空闲,要么全小核满负荷大核空闲,性能发挥不出来,所以用着不如10870h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870h可是真物理8大核,13500h是4大+8小。13500h分数高是靠小核堆上去的,现在很多软件优化调度不好,要 ...

这样子啊,我说我有时候总把CPU温度干老高但性能感觉上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