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5V2A的车载12V转5V电源转换器

楼主(2024-04-28):
车载12V转5V电源转换器采用AT2601芯片

网友:
芯片外接元件好多,输出2.1A还行。

网友:
现在的车充都这么简单了吗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A:
前几天整了个不要钱车充充电能到1.5A左右,里面用的LP6401

LP6401是一颗同步整流降压开关模式转换器,内置功率MOS管。输出电压5.1V,在8V-32V宽输入电压范围内,
输出电压5.1V,可实现持续输出电流2.4A/3.1A/3.4A;
LP6401F具有同步模式操作,可在输出电流负载范围内实现高效率。电流模式控制下提供快速瞬态响应和逐周期
电流限制;LP6401F最大限度减少外围器件,外部仅需一个功率电感,内置软启动、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温
保护、短路保护功能;采用SOP8封装 。

特点:
  • 宽电压输入范围:8~32V
  • 输出电压5.1V
  • 内置BC1.2 USB识别
  • 效率高达92%
  • 120KHz工作频率
  • 超低EMI设计
  • 热保护关断
  • SOP8封装

应用  :
  • 车载充电器/适配器
  • 线性调节前置稳压器
  • 分布式供电系统
  • USB 专用充电端口 (DCP)

网友B:
我看接线方式,怎么感觉直接12v正负极啊。没有经过电路板啊

网友:
总觉得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接线方式,怎么感觉直接12v正负极啊。没有经过电路板啊

假如AT2601击穿,存在瞬间输出电压增高的风险。决定用XC5015芯片隔离电源模块进行改造,需要取12V电源。

网友:
买过一个数显的,数码管只显示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整了个不要钱车充充电能到1.5A左右,里面用的LP6401

LP6401是一颗同步整流降压开关模式转换器,内 ...

这芯片比楼主介绍的2601芯片强多了,电流也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