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小米SU7铝线替代铜线惹争议 博主:降成本以后会越来越多

楼主(2024-04-28):
快科技4月27日消息,小米汽车曾在小米SU7上市后就“线束用铝不用铜”进行过回应。
小米方面称,当前大多数汽车制造商在充电线束等部件中选择使用铝质导体,小米SU7同样遵循这一趋势。
官方强调,虽然铝导体与铜导体在导电性能上有所区别,但通过调整截面积,它们可以实现相同的电流承载能力,同时,铝导体具有轻量化的优势,其重量比铜轻约30%。
对于电动汽车而言,鉴于对续航里程和快速充电的关注,行业内普遍趋向采用铝替代铜,以实现更高效的能源利用和性能要求

小米SU7铝线替代铜线惹争议 博主:降成本以后会越来越多© 由 快车志 提供

近日,有汽车博主“懂车老王”就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还曾是一家车企工程师,专业度确实非常强,受到很多网友的认可。
博主表示:别担心,降低成本的事情以后会多起来。有没有想过,铝合金定子的驱动电机或许马上就来了?
传统上,铜绕制由于其高导电性而成为导体,然而,铝正在作为潜在替代品被广泛研究,因为它们成本更低、质量更轻,非常适合高扭矩密度电机的应用。此前,铝导体和铜导体的比较是基于机械性能进行的。
简要来说,铝合金做绕组的优点是不用设置铜绕组上面的漆包线,因为铝外表面自带的Al2O3氧化皮承担了这个角色,整体尺寸更小。
第二是铝合金相对便宜,如果做成动力电机绕组,铝合金成本比铜材料节省8成,第三是减重,同功率输出铝合金定子要轻。

小米SU7铝线替代铜线惹争议 博主:降成本以后会越来越多© 由 快车志 提供

网友A:
原来铝线表面的氧化层可以绝缘?不用漆?
真滑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铝线表面的氧化层可以绝缘?不用漆?
真滑稽

对的,家里的铝锅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铝线表面的氧化层可以绝缘?不用漆?
真滑稽

阳极氧化后的散热器表面只要不受伤,是不导电的哦!

网友:
压缩成本是必然的事,看看后面车价能不能拉下来

网友:
属于小米的正常操作

网友:
据说现在都在降价减配

网友:
说得好听,就是为了省成本

网友:
以后产品质量耐久性不提,加速旧车淘汰率。

网友:
用过小米的不会再买第二个小米

网友:
强行找补洗地?

网友:
以前一台电动机用几十年不出问题,用了铝以后呢?

网友:
算不算出卖同行!

网友B:
这些汽车博主除了赚钱根本毫无下限,你看他说的,电机用铝合金定子,铝合金能导磁吗?明明是演员,偏偏要装成专家

网友:
铜改铝的事情估计是真的做的出来,家里面的电磁炉,制冷设备的散热器、导管等,不都是很多都采用铝线材的嘛,包括有些微波炉里面的变压器也正在使用铝包

网友:
既然铝有那么多的有点,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用铜。是因为当时技术不过关,只能用铜吗。

网友:
它跟比亚迪有啥关系没有

网友:
不明觉厉啊,为啥现在电钻设电动工具还都强调铜线电机?工业设备用的也都是铜线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汽车博主除了赚钱根本毫无下限,你看他说的,电机用铝合金定子,铝合金能导磁吗?明明是演员,偏偏要装 ...

现在风扇的电机也有好多是用铝线的,水泵的电机也有铝线的,微波炉的变压器也有铝线的,主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风扇的电机也有好多是用铝线的,水泵的电机也有铝线的,微波炉的变压器也有铝线的,主要便宜。 ...

铝线是可以用,电机定子必须要有铁芯或者更高导磁特性的材料,只靠线圈肯定是不行的,铝线特性是质轻,延展性和电阻劣于铜,电阻率越大发热越大,对寿命影响越大,讲耐用肯定是铜的耐用,看充电桩的枪线,那么粗那么重,怎么不用铝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