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联想笔记本电脑-电池曲线正常吗 ?

楼主(2024-04-28):
之前有个联想的笔记本,型号是 idearpad-15isk,这个电脑同样的配置有好几种型号,例如,小新-15isk,拯救者700-15isk。这个电脑有个情况,充满电后放置10天,基本就没电了。再加上15寸的尺寸,有点大,后来放在咸鱼上卖掉了

之后,又在咸鱼上买了一台电脑。型号 小新 air 14pro,具体型号忘记了。

这个电脑和之前的电脑是同样的情况,充满电放置15天,基本就没电了。

还好 win11 有个电池记录的功能。昨天拍照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电脑,看看放电速度是否正常。

这个速度是关机情况下的电量变化。横坐标一个颜色表示24小时。共7天。

网友:
这个放电速率明显不正常,还有就是“ win11 有个电池记录的功能”  这个功能如果是win11系统级别的不是硬件级别的,那功耗肯定不低,试试屏蔽一些系统功能(比如快速启动等),然后强制关机再看看电池的消耗速度。(我怀疑是你关机不彻底)

网友:
把快速开机选项关了试试,win10开始有个设置的,一般即使关机了其实电脑处于深度休眠状态,这个比完全断电要耗电

网友:
一般即使关机了其实电脑处于深度休眠状态,这个比完全断电要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