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DR7632千兆易展版加装风扇

楼主(2024-04-28):
从闲鱼上淘了一个TL-WDR7632千兆易展版,不上电,发现里面的电容鼓包漏液了,再从拼多多按型号购买电容,把里面的电容全部更换,上电测试正常了。想着加个风扇散热,手动整活!购买了KSD-01F温度控制开关,5010风扇,220V转5V直流稳压电源,刚开始温控开关选的45度的,装上试机风扇一直不停,温度选低了。换55度温控开关,由于开机后芯片温度能达到55度,风扇在内部吹主板自带散热片降温效果不明显,于是在顶部开孔,加个4010散热风扇。同时又有从玩具上拆下来的LED红蓝闪灯,也给接上,风扇转的时候红蓝闪灯开始闪烁,晚上看还是挺好看的。下来上图:

基本上半个多小时吹1到3分钟

基本上半个多小时吹1到3分钟

装完试机

装完试机

顶部风扇

顶部风扇

内部大概这样了子

内部大概这样了子

装上主板

装上主板

给5010散热风扇加润滑脂

给5010散热风扇加润滑脂

5010散热风扇

5010散热风扇

中途测试

中途测试

粘温控开关

粘温控开关

装上自带电源模块

装上自带电源模块

220V转5V电源模块焊接

220V转5V电源模块焊接

网友A:
这个路由器这么热的吗?看着散热器不小啊

网友B:
拼夕夕上的电容能是全新正品吗

网友C:
个人建议
把那个散热片转90度安装,上下开网状口以打开风道,去掉两个风扇,只靠被动散热就差不多了吧,那么大的散热片根本不用主动散热。
或者您这个只是把两个风扇去掉,保留现有散热片状态,把插座转90度安装,这样也能有效的打通风道。这家伙整的又是风又是光的,晚上睡觉都怪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器这么热的吗?看着散热器不小啊

散热片是自带的,开机5分钟芯片温度能达到
55度,所以我在主芯片正面也加了散热鳍片。黑色的那个,还有两个陶瓷散热片也是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上的电容能是全新正品吗

在JCCON官方旗舰店买的(江潮的电容),测了一下容量,都在公差范围内,有的容量比标称容量还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
把那个散热片转90度安装,上下开网状口以打开风道,去掉两个风扇,只靠被动散热就差不多了吧,那 ...

这款插墙路由器就是很热,自带散热片压不住,日常运行内部55度左右。长时间在这种工况下运行,电容基本上2到3年就鼓包和漏液了,或许这也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项设计吧。

网友:
怎么多散热孔 主芯片上加个大的散热片就足够了 4CM 散热风扇也太大了吧

网友D:
主芯片上加个大的散热片就足够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动手能力!想问下风扇噪音大吗?这么改装放在房间内会不会影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芯片上加个大的散热片就足够

是内部环境太热了,芯片能承受,但是电容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运行就容易鼓包。所以加双风扇玩一下。这个路由器坏的都是不上电,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长期用 就怕有灰尘 进风口贴上防尘棉好点

网友E:
刷完这个就看到咸鱼上有你的

网友:
路由器很少需要主动散热的

网友:
其实没必要,那点发热根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F:
双风扇,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风扇,夸张了。。。。。

纯粹是为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完这个就看到咸鱼上有你的

哈哈,我是为了玩

网友:
其实没必要

网友:
感觉内部空间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