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升谱可变色的灯泡莫名不能用了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2024-04-28):
升谱可变色的灯泡莫名不能用了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当时是试用申请到手的,装在宿舍的筒灯内,好玩是好玩,有一天莫名不能用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也没去看,一直到换宿舍拆下来,一看灯珠烧了几个,再拆进去,内部的电路板也有若干元件损坏,只能丢弃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还是遥控的?

网友:
是还有遥控的吗?

网友:
可变色,真正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
整体看起来 很不错啊

网友A:
其实可以修一下的,那个驱动芯片BP2519淘宝有卖,无字的8脚应该是单片机估计没坏:

网友:
散热没做好,耐压不够。

网友:
带遥控可变色,为什么不修修继续玩,比单纯的球泡好玩多了

网友:
白塑料上打孔,加强散热,能用的久点儿!

网友:
看样子电流取样电阻也烧了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啊  这么就坏了

网友:
做的比较复杂,维修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工作量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修一下的,那个驱动芯片BP2519淘宝有卖,无字的8脚应该是单片机估计没坏:
...

看白色的损坏那么多,就没去进一步折腾了。

网友:
可变色,灯珠不便宜,不好修

网友:
看那个RCS电阻像是烧了,芯片应该也不保了。

网友:
灯珠坏了现在也懒得修

网友:
修修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