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京东无线宝二代鲁班

楼主(2024-04-28):
这个是放在妹妹家的,某一天发现网速慢,重启时发现里面有东西,让她暂时不要用了

拆外壳的就不说明了,网上有很多,我比较暴力,卡扣坏了几个,无所谓,反正有螺丝

两个电容,一个外壳已经爆了,一个也快了,不知道是离散热片太近了,还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找到的外壳,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好像是鲁班的通病

拆下散热片,用网线把电容引出来,离散热片远一点,记录一下,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问一下大家,电容会影响网速吗?

网友:
感觉距离散热片距离还好  不至于过热爆了电容吧  这个电容怀孕后产子了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路由那点温度影响不大的...

----------------------------

网友:
这样飞线不太好  不如换两个固态

网友:
电容失效肯定有体质问题,高温是诱因

网友:
你这样子的飞线会导致电源环路的阻抗变化,滤波效果变差的,建议换成固态电容。。

网友:
你还不如买俩固态电容安上,那个不怕烫

网友:
换两个固态电容就行了啊
电容会影响网速的

网友:
这样就失去了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
滤波电容这样接,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那点温度影响不大的...



你太小看路由器的热量了!

网友:
飞线太长了,电容效果不好

网友:
这电容腿看的我直笑,够妖娆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没必要,供电电容

网友:
鲁班那两个电容那里非常烫,我换固态了,摸固态抖烫手

网友:
这么接电容肯定有问题!可以换固态电容、钽电容或陶瓷电容。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