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和i7 4790差不多的e3,是哪个子型号?

楼主(2024-04-28):
本来是想买4790的,但价格还是有点贵,想看看有没有e3代替?

网友:
e3 1230v3这些 还e5 2680 还有cc150

网友:
应该没有吧,

网友:
你是觉得E3,不如4代的i7是吧?

网友A:
E3-1231V3差不多,这颗估计还强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1231V3差不多,这颗估计还强不少。

1231 v3比4700还差了点,不能和4790比

网友:
和4790性能差不多的E3-1231V3

网友:
4790不带K才二百多块钱,还贵?有条件还是买新平台吧,最低配都比这十多前的老古董性能强劲。

网友:
可以用E3-1231 V3,我15年装的机E3-1231 V3+960显卡,现在快十年了,已经流畅稳定,这个接近i7-4790性能了,游戏性能可能弱一点,但多线程办公绝对不输,唯独不带集显,需要搭配显卡用,现在E3-1231 V3便宜,才100块不到,4790还要两百多。

网友:
原来可以这么多替代的,学习了

网友:
E3要刷BIOS,一般用I7就够了

网友:
我这个 买的时候一万多,十几年了,做设计,剪辑问题都不大

网友B:
规格和E3-1271 v3一样

网友:
同样E3-1231 V3,960显卡,16g内存,固态加机械,打游戏只打星际争霸重制版,感觉没有换电脑的欲望

网友:
4代u很奇怪,I3只要10来元甚至不到10元,I7就要200多元了.所以我的I34160不想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格和E3-1271 v3一样

1271也不便宜呀

网友:
别整这个22nm的了 我i7-4790加RX540跑4K@60Hz打开文件管理器的过程动画都卡

网友:
E3 1231 V3或者更高点的E3 1270 V3都行,主频略微差一点点,区别不大,都算是无核显版的4790!

网友:
1231V3,24G,750Ti,固态,用了好多年,流畅,没有装过系统

网友:
E3 1231 V3,性价比高,一般用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