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换鼠标微动的方法了吧

楼主(2024-04-28):
拆机非常简单,只要翻个面,底下卡口一扣,拿下微动就可以了
鼠标是因科特的HPC01 M Pro

底下两个卡扣,左键和右键

扣出来,露出微动开关,左键的微动是1.5亿次的凯隆微动,这寿命太可怕了,人走鼠标还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虚标的成分

拿下,非常的简单

顺便买了100多个鼠标微动,按键寿命有1000万次到1.5亿次不等,这堆微动的总寿命应该几十亿次了

这堆都是8000万次以上的软微动,点击手感轻盈,寿命长,就是不知道真假,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坏了就换,五颜六色的怪好看的

网友:
是一定时间内这么多次数 ,你放10年后  说不定换上就连击

网友A:
你这一盒微动多少钱,单买几块钱一个

网友B:
楼主是干啥的,需要这么多?

网友:
不用焊接了

网友:
贴纸看着不雅

网友C:
买回来就开始计算寿命的,不是等你换上才计算寿命的。

所以买这么多备用都是大错特错的做法。

备用个一二个就行了。

网友:
连鼠标微动都热插拔了,以前只有键盘轴体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盒微动多少钱,单买几块钱一个

总共花了快200了吧,有些比较贵一个都要5,6块钱了

网友:
除非你真空或者充氮气保存,不然就一直在氧化

网友:
看着不错   换起来简单快速

楼主:
贴纸我已经画好平面图了,等这个五一有时间就去做标准的模板,那样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寿命是这么长,但架不住保质期短啊。人家测试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按到坏为止。

网友:
最开始时候我也是换微动,后来有了神油就再也没换过微动,前面那个鼠标已经用得把滚轴那用的框来框去了也是用的原装微动加的神油
另外,这个多少次寿命都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啊,总不是估的吧,估计也不应该是用个机械手点啊点的点出来的吧,刚简单算了算,假设机械手10次每秒,一天就只能点10*60*60*24=86万,1亿次就要点上一百多天,感觉不会这样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回来就开始计算寿命的,不是等你换上才计算寿命的。

所以买这么多备用都是大错特错的做法。

我备用了四个。昨天鼠标连击了,在网上下来一单买了2个。因为备用的忘记放哪里了。

网友:
这设计,连开壳都不用了。方便啊。

网友:
放置时间久了里面的接触点也会氧化的吧?除非是非常专业的储存方法可能会相对放得久一点。

网友:
热插拔的鼠标微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干啥的,需要这么多?

10个型号,每型号100个,
1元还包邮,超值优惠套装,不买白不买。

网友:
我想到一句可能得罪楼主的话:  差生文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