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特SATA/IDE转USB电源维修/附电路图(MDTO361205)

楼主(2024-04-28):
该电源提供12V5V电源给硬盘供电,通过转接线实现IDE USB转换。

无电,打开检查发现保险爆,MOS管穿。Q3集基极短路。测绘电路如下:

原MOS管为4N60,在旧板上找到2N90用之。原Q3为9014,用8050代之。在保险处串灯,
送电常亮,电路未起振。测Q2 9015集基开路,换之以8550。重点又查了下C6,正常。送电
灯不亮,测二次12V、5V均有。
带硬盘试电源,MOS管无异常温升,电源工作正常。

网友:
这电源如果是原厂的,那就真的是有点水了。

网友:
这种电源以前是拿来拷贝硬盘资料的,用了几次就坏了,只好改用atx电源来挂盘。

网友A:
易驱我上学时也买过,当时为了能带光驱选的3A电源,2007年四十多元买的

网友:
谢谢分享,曾今烧过易驱电源

网友:
我买回来的那个。里面不会是这样子吧?

网友:
有技术的就是好,直到现在都还只是检修些简单的。开关电源坏得复杂点的都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驱我上学时也买过,当时为了能带光驱选的3A电源,2007年四十多元买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一般啊

楼主:
修着玩,好了也是放着。算是对故人的一种怀念。

网友:
这电路太简陋了,建议用12伏转的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真的一般

网友:
电源不怎么样,8050和8550真是万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