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咸鱼买的 PCIE 3.0转SATA3.0扩展卡2口硬盘转换卡

楼主(2024-04-28):
价格不贵,为了防止撕逼,直接顺丰到付,扩展卡9.9,运费12~~~,很不错,很好用

卡子比较新

挡板不是很合适,勉强用

存储芯片

接口

核心芯片ASM1061

ASM1061

再看一眼,不算贵,能用就好,老硬盘又可以用

网友:
速度怎么样

网友A:
这种pci-e x1的sata卡能跑多少兆速度?sata2.0还是sata3.0的?

网友B:
读写速度区别不大吧

网友C:
海鲜市场现在太乱,不敢随便买

网友:
真不错,我那个8口的只能接一个硬盘,多接就经常找不到硬盘

网友:
asm1061  pci-e x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现在太乱,不敢随便买

一大堆骗子,引流,传家宝

楼主:
读写都能100m,问题不大,忘了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写速度区别不大吧

不大,还可以,不原来那个老pci的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现在太乱,不敢随便买

是的,邮费大于产品

网友:
目前电脑主板sata接口都还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pci-e x1的sata卡能跑多少兆速度?sata2.0还是sata3.0的?

看接到pci-e是1.0还是2.0,是2.0的话理论上还是可以到500MB/S的,但是一般只能到400多,pci-e 1.0则速度砍半

网友:
楼主的电脑没有SATA3.0接口吗?

网友:
这个转接芯片质量如何,会不会点盘或者果然,几年前我想买时候,某宝只有NEC芯片的,当时查过度娘说容易掉盘发热,但是组数据备份机,直接换主板,上来a88直接8sata,一直用到现在。现在很多主板只有2个sata口,这种转接卡很有必要,听说sas卡转sata比较好,但是卡大价格贵,我看现在很多比这种更小的pcie口的转接2个sata的,可能以后用得到,现在关心一下

网友:
电视收集神器,又增加大容量盘盘了

网友:
能跑多少兆速度

网友:
差分没走蛇形等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