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螺丝刀充电电路板上的这个1R0元件是啥?

楼主(2024-04-28):
电动螺丝刀充电口改tc接口不知怎么这个东西坏了,不能充电了,直接短路充电指示灯就亮,就是问问能把它去掉直接短路充电吗?有啥危险没?

网友A:
1欧电阻
看线路应该是保险用途

网友:
保险防短路

网友B:
1Ω,看体积12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欧电阻
看线路应该是保险用途

能去掉,直接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Ω,看体积1206+

不要行不行,直接去掉,飞线接

网友:
找一只1欧姆的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C:
可直接去掉,短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直接去掉,短路使用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直接去掉,短路使用

建议保留,保险的作用不可或缺。

网友:
1Ω电阻建议保留

网友D:
如果输入端起保险作用,可以用很细铜丝短接,如果电流取样的,不能短接。

网友E:
烧断了的话建议换原阻值的电阻,这个有可能是电流采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断了的话建议换原阻值的电阻,这个有可能是电流采样用的

电流采样?意思就是检测电流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端起保险作用,可以用很细铜丝短接,如果电流取样的,不能短接。 ...

怎么看是不是输入端,或者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端起保险作用,可以用很细铜丝短接,如果电流取样的,不能短接。 ...

对了我看线路板充电口正极针脚出来就通过他了,这样是不是就是输入端

网友:
1欧电阻,如果是电流取样的,不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