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曾经用过UFS2.0颗粒做固态绝了

楼主(2024-04-28):
以前在淘宝买的120G终于挂了,反正过保了,直接拆开看看。

首先入眼的是另类的手机硬盘UFS2.0的接口

再反过来看看主控面,好家伙,黑胶固定闪存颗粒,这是联想没用多久的技艺,台电先用了,

侧面3个短接口等着你来试错

目前还不知道哪个工具适配开卡

网友A:
这个管它呢先短了看看id,有id找对应的版本开卡就完事了,ufs应该比一般黑片靠谱

网友B:
用ufs的多的是,特别那些深圳某些牌子的,说句难听的,我国行三星手机那个芯片,在三年始终期间,每次还原测一次固态成绩速度都会掉,敢用回收ufs做的比服务器的拆片用还危险,安卓的那个机制不断细小碎片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它呢先短了看看id,有id找对应的版本开卡就完事了,ufs应该比一般黑片靠谱 ...

识别出来的型号不对,K9GDGD8U0B,不是颗粒上的型号,点开始就提示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fs的多的是,特别那些深圳某些牌子的,说句难听的,我国行三星手机那个芯片,在三年始终期间,每次还原 ...

看了手机的硬盘寿命好短

网友:
不是SS14就是SSV4,自己找一下固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出来的型号不对,K9GDGD8U0B,不是颗粒上的型号,点开始就提示不支持了 ...

不可能是颗粒上的型号的,颗粒是ufs,主控又不支持ufs,是取了里面封装的nand用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用的ufs里面的NAND 开的卡

网友:
这种颗粒不错的,我以前开过一个

网友:
这种颗粒几乎不会坏,我有一个开好了。

楼主:
各位大神,知道该用哪个固件吗?

网友:
ufs做固态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凄惨红之前有过一批用三星s6闪存做的固态

网友:
正常,手机淘汰很快,这些拆机料就到处都是,价格也低剩余寿命多、没熔断的就拆机清空继续卖,上过华为麒麟平台的(OTP了分区表,第一分区只有4M,一般设备没法用)还有那些寿命少甚至已经写死的就开nand定义上U盘或者固态

网友:
好像以前听流行的,据说是note7拆的。

网友:
之前还有希硕 金士通,拆机ufs专业户

网友:
这个颗粒我曾经拆了几个,后来卖板子直接送人了

网友:
ss14好像也开不了

网友:
这个固件怕是真的难找哦

网友:
台电盘点板子都还不错,玩过两个2258h的台电板子,质量非常好

网友:
UFS还要版本。淘汰的做U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