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电阻,直接测 or 伏安法,准确度计算

楼主(2024-04-28):
看到坛子上最近在看大电阻,我翻了翻手册,比了下各个方案的测量不确定度,选了两个4位半手持表,和一块3位半手表。

非专业,有错误请大佬指出。

假设我们在测量一个 10MΩ的电阻

1. 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在手册中直接找到合适的档位,测量准确度如下表

绝缘电阻档果然只是看个大概,准确度是所有指标里最差的

2. 伏安法(更新,最开始忘了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阻抗)

考虑到万用表电压档内阻RD
假设使用常见的可调电源或者市电,可以获得的电压24VDC / 36VDC / 72VDC / 220VAC(@50Hz),
对应的(R // RD)理论电流分别为2.4uA DC/ 3.6uA DC/ 7.2uA DC/ 22uA AC
求出来待测电阻R

如DT4282,手册标注DCV / ACV输入阻抗的准确度,则待测电阻R的不确定度

如Fluke手册只给了输入阻抗参考值,没有sigma_RD影响,则待测电阻R的不确定度

假设使用两块同型号万用表,分别用来测量电压/电流

注:
* DT4282,DCuA档,使用慢速显示时准确度为0.05%+5,使用普通模式时为0.05%+20,按慢速来计算
* DT4282,DCV 60V / 600V输入阻抗是10M±2%,ACV 600V输入阻抗是1M±4%

算下来,间接测量得到的结果准确度,大多数情况比直接用电阻挡测下来的要差,所以个人感觉,使用手持万用表、伏安法,间接测量这么大的电阻,好像没什么意义。。。。
除非,使用高位台表做电流表,来测这个uA级别的电流,可以大幅度提高间接测量的准确度

网友:
还不如分压法简单可靠

网友:
万用表就是分压法

网友:
这大电阻精确个位啥意思?

网友:
说起这个我又想起了ZT-702S 测电阻压降真的很小。

换句话说,激励电流小,激励电压小。 但是比较实用,在线测电阻最接近真实值。

网友:
电压电流法应该更加准确,问题是60M的电阻,需要60DCV,1uA电流,电流再少点表的电流档精度够呛。也不是那么方便了。

楼主:
等下。。。。我好像没忽略了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阻抗。。。。万用表60V / 600V输入阻抗也就10MOhm,并在10M电阻两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我好像没忽略了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阻抗。。。。万用表60V / 600V输入阻抗也就10MOhm,并在10M ...

不仅如此,你的测量电路也有问题,当待测电阻>>电流流表内阻,待测电阻~电压表内阻时。电压表要接到电流表和待测电阻外部。

网友:
分压法准确一点

网友A:
反正我是不敢用太折腾的方法,害怕产生一些意外的误差。除非带着高位表再验证一下,话说具有0.1ppm分辨率的ADC真的能代替好多奇奇怪怪的测量方法了,用起来很踏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敢用太折腾的方法,害怕产生一些意外的误差。除非带着高位表再验证一下,话说具有0.1ppm分辨率的 ...

你的8558真是测高低电阻的神器
低阻值可以提供100mA的大电流
对于10M电阻,还可以用1V、10V、100V分别高精度测试阻值,相当于可以准确测试电阻的电压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敢用太折腾的方法,害怕产生一些意外的误差。除非带着高位表再验证一下,话说具有0.1ppm分辨率的 ...

这些不算折腾,即便有精密仪器,很多巧妙的方法也还是可以帮忙达到比直接测量更高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8558真是测高低电阻的神器
低阻值可以提供100mA的大电流
对于10M电阻,还可以用1V、10V、100V分别高 ...

100mA还比较实用,避开了做电流源的困难,勉强可用到1微欧。不过我还是想说,测低阻我还是更喜欢1Hz~10Hz附近的正弦波测量,哪怕是用个高级点的JFET运放都能做到类似的性能。85x8A的真欧姆模式是继电器切换电流方向的,这个令我比较费解。所以我测电阻(线阻、PCB走线电阻、MOSFET的DS电阻)我全都用LQ-9101电桥,那个6mA电流,稳稳分辨0.1毫欧,真实噪声我记得是0.01毫欧还是多少,总之是超级好用。
----
1V 10V 100V那个我觉得不行,电压系数是ppm级别的,我觉得还是得上电桥(4个电阻那种),电桥很方便改变测试电压,而且准确。

网友:
测量大电阻用一般的间接方法总是不稳妥的感觉,专业的事情还得是专业的设备来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
想起一个事,0660的mV档输入阻抗是10G 欧级别的,比多数手持表 10M欧大了许多,所以这也是众仪比较简单能实现zt-111的100M欧量程,zt-225的250M欧量程的一个原因。而且实践中,0660的大电阻档位确实比其它手持表又快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A还比较实用,避开了做电流源的困难,勉强可用到1微欧。不过我还是想说,测低阻我还是更喜欢1Hz~10H ...

测试低阻,不需要非常高精度的时候,手上哪个仪器顺手用哪个
需要高精度的时候,还是要高精度大电流源加高精度电压表,或8558这类可高精度直接测试低阻的设备

测高阻值电阻的电压系数用直流电桥,看起来改变电压是更方便。
实际上,桥臂电阻的电压系数还要考虑测试好并计算进去,挺折腾的。

当然,如果因为噪音大不喜欢用8558,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了。我也不喜欢噪音大的设备,之前买过一个30/5A的电源,受不了开机空载的风扇噪音,第二天早上就去找商家退货换了一款噪音小的

网友C:
楼主我认为伏安法还是有可取之处,主要是稳,数据不跳,可以得到靠谱的相对值,这是我测5M电阻温漂的数据,直接测的话跳尾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认为伏安法还是有可取之处,主要是稳,数据不跳,可以得到靠谱的相对值,这是我测5M电阻温漂的数据, ...

台式万用表精确测1M以上高阻,我一般接地,极短引线,或加屏蔽盒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万用表精确测1M以上高阻,我一般接地,极短引线,或加屏蔽盒测试

...

感谢回帖,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万用表精确测1M以上高阻,我一般接地,极短引线,或加屏蔽盒测试

...

噪音我习惯了,哈哈,只有关机的一瞬间才突然发现世界清静了。
然后我主要是利用上面的自动画曲线功能,经常开机测量,但是人不一定在旁边。
今天我发现闲fish上面有卖ref7025陶瓷封装的,价格40,我买了10个。回头看看,这基准除了长稳不好,不能恒温以外都挺好的。。。。手动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