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同址装修,格力美的空调要先拆机,6个月后再装机,有无便宜方法?

楼主(2024-04-28):
家中打算装修,同一地址,格力空调,美的空调要先拆机,等装修好后,估计6个月后同一地址,再重新装机,请格力,美的官方售后一拆一装机,现在价格是

网友:
不建议移机,找个罩子罩起来,低层平房无所谓,移机150-200左右,高层不建议

网友A:
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根据以往经验(拆机移机后一台空调用一年多出故障了,另一台明显感觉功率不够,找厂家维修站,修理工的态度就是明显在劝你买新的,可能是没技术,也可能忽悠你换新更赚钱),以后就决定了,超过5年,装修就不节约了直接换机,越拆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根据以往经验(拆机移机后一台空调用一年多出故障了,另一台明显感觉功率不够,找厂家 ...

加氟抽真空的时间不够

网友:
室内机从墙上取下来挂在旁边就行

网友:
这还能难住我们 氟一收  拆掉  装的时候把螺帽搞干净,管子喇叭口如果压的薄了 从新扩口,装好杠杠的

网友:
属于移机了比新装要贵百分之50吧。

网友:
罩起来保护一下,尽量别拆管路

网友:
雪种收好,管子保护好移机重装沒问题的

网友:
看看是定频机还是变频机,定频机拆装简单点,也不爱坏。其实还有个办法(仅限挂机),在室内挂机的外侧三四十厘米处的天花板上打一膨胀挂钩,把内机挂在挂钩上,这样做墙面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了,也不用拆铜管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