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改方向

楼主(2024-04-28):
拆开后盖  拔出转子   卡簧拆了方便些,如有卡簧钳就非常方便了  线路板u v w,选2相,切断铜板,换相,测试成功。

网友:
螺丝刀抢镜

网友A:
这个就相当于三相交流电机换相就换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相当于三相交流电机换相就换转向

对,原理是一样样的

网友:
不错,这个电机转速多少,可以用来做小电磨吗?

网友B:
据说无刷电机转子拆出来会变得无力,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无刷电机转子拆出来会变得无力,不知真假

无力说明丢磁了,正常拆装没碰到过

网友:
直接改外面插头不行吗?这样就不拆机了。

网友:
同问,能改变线的方向实现调向吗?

网友C:
把外面接到电路板上的三相线换位调换下不就可以实现换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外面接到电路板上的三相线换位调换下不就可以实现换向吗?

直接买个3档位的船型开关就解决了

网友D:
把外面接到电路板上的三相线换位调换下不就可以实现换向吗?+1
同问

网友:
好看的电机

网友:
电机看着不 错,挺漂 亮

网友:
电机内置芯片,外面的3根线应该是供电和调速用的吧。

网友:
焊下驱动板调个线头好点吧?看插座4pin的,空的一pin可能是切换方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外面接到电路板上的三相线换位调换下不就可以实现换向吗?+1
同问

红电源正,黑电源负,绿,pwm线

网友:
这个原理就是三想电机,换两相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不要入了,力太小,估计只能带巴掌大的扇叶,没有合适的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