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迈125负压开关换普通油开关

楼主(2024-04-28):
老踏板豪迈125,之前开着抽抽的感觉,洗过化油器,换过火花塞,点火也只是好点没根绝。

没想到偶尔插了个汽油过滤器透明的,发现油箱都基本不下油,不抽抽死火就见鬼了。以为是开关坏了,吸一下下油很顺畅。断症了:真空管路漏气……

化油器真空膜很完整,化油器连接缸头岐管也换了,没地方能漏了啊?再用嘴吸一下真空管……有漏!化油器里面不知哪里漏,淦

不就是不下油吗,我还有个普通油开关,负压干掉它算了,接口通用,3叉真空换成直通真空管

出门试车不抽抽了,换个化油器不便宜,就这样吧

网友A:
油耗不低吧,得3个多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耗不低吧,得3个多油。

3个叫不低吗?再想想,重新组织语言,再说一次

网友C:
那每次停车还要手动去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叫不低吗?再想想,重新组织语言,再说一次

哈哈哈

网友:
化油器的车才皮实耐操,还容易修,话说换一个化油器也就百十块钱吧?

网友:
以前开国产小品牌的,最低2.7左右,后来换了化油器,没低于3.5

网友D:
这种化油器没拆过,柱塞式的拆过,结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每次停车还要手动去拧一下

没有的事,很正常,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的事,很正常,不用管

只要化油器三角针阀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化油器没拆过,柱塞式的拆过,结构很简单。

这种叫等真空化油器,也是柱塞式的,但是油门拉线不直接提升柱塞,只是打开节气门,随着发动机转速的上升,进气歧管的真空度下降,柱塞才跟随升起,增加供油量。好处是省油,坏处是不直接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叫不低吗?再想想,重新组织语言,再说一次

3个油很低吗?再想想,重新组织语言,再说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化油器三角针阀不漏

是的,踏板车用真空开关主要是双保险,够液体面了化油器底缸三角针会顶起封堵进油口

楼主(2025-04-18):
实操到现在,没出过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