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会考虑用存储服务器机箱做NAS么?

楼主(2024-04-28):
存储服务器盘位多,可以堆叠,占用空间小,
但是这种存储服务器机箱能装入小的atx主板么?

网友:
大的装小的还不容易

网友A:
若只是借用机箱,装低功耗主板,理论上可行,就是占地面积比较大,作为过渡方案没问题,若是终极方案,作为追求极致的人,肯定不会满意;

网友:
有小一点的存储机箱,这个更适合你。

网友:
要能忍受飞机起飞

网友B:
来来来,我前几天刚在论坛里发的帖子。

不考虑体积,不是特别在意那几十瓦功耗,怎么说呢,真香啊

终极NAS大改-浪潮5212M4服务器12-16盘位-改装以及原理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268-1-1.html

网友:
可以只用硬盘笼,这样体积就小了,闲鱼上还有3d打印用服务器硬盘笼的itx机箱卖,直接买来用就是了

网友C:
大的装不进小的可以理解,小的还装不进大机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借用机箱,装低功耗主板,理论上可行,就是占地面积比较大,作为过渡方案没问题,若是终极方案,作为 ...

这种机箱是抽拉式硬盘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的装不进小的可以理解,小的还装不进大机箱的吗?

服务器机箱带atx, itx安装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我前几天刚在论坛里发的帖子。

不考虑体积,不是特别在意那几十瓦功耗,怎么说呢,真香啊

不考虑体积,但是也在意功耗,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机箱是抽拉式硬盘位么?

大部分是的,但可能是SAS接口为主,连接线可能不是常规的,网上找教程也可以折腾;
建议直接买个塔式服务器机箱(自带多硬盘位的台式机),这种装在机房里不在乎噪音的机箱你自己改就失去了他原本的特色(顶多借了壳,特色功能也没了,其他的设置对普通人来说也不算友好);
建议看看6楼的大神的回复,他这方面更有经验;

网友:
服务器机箱只要能把低功耗的ITX板子装上,那就没问题,供电功率是根据ITX主板和带多少块硬盘决定的,当然你也可以把ITX的电源装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体积,但是也在意功耗,怎么搞?

那只能换主板了,用低功耗主板+硬盘转接卡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的,但可能是SAS接口为主,连接线可能不是常规的,网上找教程也可以折腾;
建议直接买个塔式服务 ...

我来说说

首先,服务器用的都说SAS硬盘。

但:服务器的硬盘笼,只要是SAS接口,是兼容SATA的。就是说,服务器硬盘笼上虽然是SAS接口,但兼容SATA,可以直接上SATA硬盘,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SATA硬盘笼,却不一定兼容SAS硬盘。

SAS硬盘,其实就是SATA的商用版本,带宽更大,向下兼容SATA,但是SATA不一定兼容S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借用机箱,装低功耗主板,理论上可行,就是占地面积比较大,作为过渡方案没问题,若是终极方案,作为 ...

还不如鞋盒子,还不如鞋盒子,还不如鞋盒子,

网友:
硬盘笼子100 50包邮sas直通卡 黑群晖直接可以认 sas卡需要风扇 笼子背后有个芯片需要风扇散热 如果不装满12盘的话 8盘 基本上再来俩静音风扇 就足够散热 我就是这么搞的  主板直接地下垫个sf文件封 放笼子上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服务器机箱带atx, itx安装位么?

没有的话,自己钻几个孔,多大点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的话,自己钻几个孔,多大点事啊?

为了装主板专门给机箱打孔,你这样干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装主板专门给机箱打孔,你这样干过么

我机箱安装2.5寸SSD,孔对不上,强迫症的我又不能只拧一颗螺丝,我就直接钻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