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问一下丝印6C18939的16脚芯片到底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24-04-28):
旧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481-1-1.html
小米55寸电视的,周边各种排查都没找到故障点,找了电路图是不是同一款,但是可以将就看。
换了8脚芯片FAN7930C没用,最后还是怀疑这个16脚芯片6C18939,但是百度找不到资料,淘宝也没搜到。

网友A:
搜丝印6a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丝印6a31

厉害,我以为前面那个是丝印、。

网友B:
这16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但是不带PFC。

通电后有300V,这芯片就能工作并有输出,说明这芯片基本没问题。

因为这电路设计没有专门的待机电源,所以待机时通过DC-DC稳压输出待机电源,给CPU等待机电路;当CPU给出开机信号PS-ON,电源,PFC才会正常工作,并输出更高额定电压。

假如检测到输出电压低,应该是机子处于待机状态,所以PFC也不会工作,先查待机有没有开机信号,没有的话,再查主板有没有开机。

网友C:
这是主电源的芯片吧?PFC升压电路不工作跟它没关系啊,如果主电源输出电压正常,那它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6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但是不带PFC。

通电后有300V,这芯片就能工作并有输出,说明这芯片基本没问题。

开机,并且LED灯也有闪灯,开机后用小米手机遥控器可以将主板关闭。
再者就是用功率计测量功率,开机有功率,关机后功率归零(功率计最小0.5W。所以待机测不到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主电源的芯片吧?PFC升压电路不工作跟它没关系啊,如果主电源输出电压正常,那它就是好的 ...

整个回路我都反复测了几遍。今天把817光耦都拆下来互换了。也是不能正常升压到400V。有想放弃直接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6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但是不带PFC。

通电后有300V,这芯片就能工作并有输出,说明这芯片基本没问题。

7930C的芯片测到有18V电压输入,但是1脚没有电压。其他的手抖不敢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7930C的芯片测到有18V电压输入,但是1脚没有电压。其他的手抖不敢测。

1脚是输出电压反馈,应该有电压的。

就算不工作这里也应该有300V的分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7930C的芯片测到有18V电压输入,但是1脚没有电压。其他的手抖不敢测。

1脚没电压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7930C的芯片测到有18V电压输入,但是1脚没有电压。其他的手抖不敢测。

检查一下那几个680K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那几个680K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这些电阻很奇怪,单独拆下测量正常,如果焊上去就不正常了。
一会我再测一下。

网友D:
拆掉pfc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pfc开关管。

芯片背面带散热片的,也拆下来测过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电阻很奇怪,单独拆下测量正常,如果焊上去就不正常了。
一会我再测一下。 ...

焊上去怎么个不正常法?你是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上去怎么个不正常法?你是怎么测的

拆下来测每个都正常,焊上去测部分正常,第5个好像就成了回路测出来数值就不一样了。然后整组测又是不对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测每个都正常,焊上去测部分正常,第5个好像就成了回路测出来数值就不一样了。然后整组测又是不对 ...

在路测可能会受电路中其他电阻的影响导致数值比实际的小。既然拆下来测都正常,那就再查其他地方吧,先在路测一下芯片1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如果1脚对地阻值不是特别小也就是不对地短路,再上电测一下下面这两个电容的任一个有没有300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背面带散热片的,也拆下来测过也是正常的。

拆下后不装,测过三个点的阻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