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三星ssv3(K9OMGY8S7M)的体质问题

楼主(2024-04-28):
网友发来一块三星原装盘,4颗K9OMGY8S7M颗粒,要双贴做480G

△颗粒已拆

这个颗粒,自然是上58H性能最好,直接干上。

拆机颗粒,为了后期稳定使用,还是有必要跑rdt的。

这是原厂原盘拆的颗粒,先设定ecc  slc=15,tlc=35来跑,按理说,原厂颗粒用这个标准不算苛刻,结果fail count爆表。
然后设定slc=15,tlc=50,结果还是爆表。

最后设定20,60,这才跑pass。

还是有接近200的fail count,但已经可以正常开满容量了。

性能当然没问题。

我自己手里,也还有几颗同型号颗粒,更惨,需要70位ecc才能跑过rdt,也有16ce的K9DUGY8SCM,也需要比较高的ecc值才能跑过rdt。

我的疑问是,原厂颗粒体质不至于这么差吧?难道真的是颗粒已经磨穿了?

还是说这个制程本身就这样?

网友:
看着像是磨穿了

网友:
估计是拉垮了
要不应该还能用的

网友:
有一个CE有118个坏块,感觉大概率是磨穿了,并且三星的颗粒从2D MLC后期开始就比较吃ECC,东芝15nm MLC虽然公认也是一个漏电王,但官方也是建议43bit BCH就够了,而三星16nm就需要60bit BCH了(慧荣开卡工具默认参数如此);现在SSv6出0E也有人认为是体质差导致ECC需求高,而三星自家的主控ECC性能不够用,据说出0E的三星原厂坏盘拆颗粒上59XT2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哥哥,这个盘是三星企业级,根据我的了解是三星里面比较稳得一个型号,一般是不会因为掉固件损坏的,而且锁盘策略特别激进,基本不是真的要坏了是不会锁盘的,从这玩意上面抠颗粒基本只能安国伺候,真的想玩OMG我比较倾向于抠PM961去,那玩意掉固件多

网友:
速度还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这个盘是三星企业级,根据我的了解是三星里面比较稳得一个型号,一般是不会因为掉固件损坏的,而且锁 ...

说的有道理 。

网友:
SsV3ssv4和海力士V4 V5颗粒一样,全新寿命slc模式一般都能ecc过1,Tlc模式一般都在20以下。这还是从国产杂牌用的二手拆机颗粒上测试的结果。前段捡了十来个1t的海力士3DV5,都是拆机二手颗粒,运气爆好,全部都能ecc过2,,一半能过1,,还有几个tlc模式ecc都在10左右。这个V5颗粒的容量倒是真足,最后都给开成了356gslc,楼主手里的那几个颗粒个人认为擦写次数最少也得有几千甚至上万了。

网友:
三星的ssv3掉盘真是掉的可怕,我好几个这样的盘,跑过rdt坏快极少也会掉固件,可能真是颗粒的问题,原厂也是掉固件的厉害才有那么多拆机颗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这个盘是三星企业级,根据我的了解是三星里面比较稳得一个型号,一般是不会因为掉固件损坏的,而且锁 ...

怪不得从有些所谓企业报废盘拆下的0efk品质不行ecc=20都可能过不了,而那些消费级拆下的0dfk反而过8都没问题

网友B:
三星企业级坏盘下来的颗粒,个人感觉大部分都快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企业级坏盘下来的颗粒,个人感觉大部分都快不行了

我有块MSATA的512G三星移动硬盘,消费级的。颗粒是K9OKGY8S7M,最低写入速度只有几兆,索性搬板到2258H,目前好像还行,C3没有涨,全盘读取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这个盘是三星企业级,根据我的了解是三星里面比较稳得一个型号,一般是不会因为掉固件损坏的,而且锁 ...

原盘型号:sm863a,1T容量的,是企业级的盘。有可能活着的时候磨的挺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盘型号:sm863a,1T容量的,是企业级的盘。有可能活着的时候磨的挺狠。

是pm863不带a吧,sm863a是ssv3m,pm863a开出来的omg一般是825 834之类18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m863不带a吧,sm863a是ssv3m,pm863a开出来的omg一般是825 834之类18年的

pm是okg的tlc

网友:
pm863         紫薯布丁

网友C:
三星不管是SSV3还是SSV2/SSV4/SSV5/SSV6,拆机颗粒无论是2258XT还是2259XT2,甚至是2258H,做出来的产品品质总是不理想,RMA里面经常出现掉固件的现象,而且还有部分有兼容性问题。不知道是颗粒体质还是磨损程度又或者是FW适配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磨穿了,我搞了很多这个颗粒,就是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不管是SSV3还是SSV2/SSV4/SSV5/SSV6,拆机颗粒无论是2258XT还是2259XT2,甚至是2258H,做出来的产品品 ...

Gc策略不合理。到了一定程度垃圾回收疯狂运转半天不带停的一直写死。。改了策略就好了

网友:
我最近也跑了很多这样的盘,跑RDT不过,但是跑圈十圈八圈一点问题没有